[照明] 请问大家,手提灯上面的这个芯片型号是啥

楼主(2023-08-18):
         7月中旬至立秋这段时间,本地晚上捉金蝉的人比较多,所以那种高亮度的手提灯比较火,最近维修了一些这种手提灯,很多都是打开开关没有反映,测量灯珠正常,电池正常,最后发现这个芯片有问题。手提灯正常是按一下按键,低亮度,再按一下高亮度,再按一下,关机。有的是再按一下,是闪烁状态。后来出问题的故障都是一样,按开关手提灯没有反应。绕过这个芯片,灯也可以点亮,但是缺点是必须用手按住这个按键,灯就可以常亮,如果按一下又松手了,灯也就亮一下就灭了。想更换这个芯片,奈何芯片上面没有字符,为之奈何,故而上来请教大家。

就是这种板子,网上也没有成品板子,芯片也没有型号。想画板子,但是人家要等着用,所以也没有办法画图

这个的原理是,通电按一下,中间的开关,是微亮,再按一下正常满功率照明,再按一下关灯

不知道哪位知道这芯片型号或者电路图,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 这个, 因为这种专用ic,就这几个厂会做。应该很容易猜,首先1脚接 正电压,8脚接负电压。关键是7脚是不是 和开关相连

网友:
淘宝上这种小板很多很便宜

网友:
改成反向开关,加7135x3带记忆三档调光驱动替代,充充不进电换4056充电保护1体板。

网友:
老先生,你随便找个卖芯片的,跟他说要8脚手电芯片,你拿来换上就行了。
手电行业这芯片都标准化通用了,8脚就是集成充电和可扩流,无论是3006A还是6306还是楼上说的1220,定义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