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电动车充电器测量疑问

楼主(2023-08-18):
今天又测了一下爱玛电动车充电器的 交流输入电流 ,插上充电器就测的的输入电流是 0.8a ,和充电器上面标注的差的太多啊,是虚标吗,各位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充电器的输入电流大小是变化的,和输出功率相关

楼主:
我测量的时候,电动车只剩下两格电了,充电器应该是最大电流

网友:
充电器上标的是额定最大电流。

网友:
如果电池没电,插上充电器测得0.8A那充电功率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要考虑测量误差,有些钳表测小电流的误差很大的,最好用功率计和万用表电流档测量准确些,毕竟一二十的充电器充电功率都有二三百瓦的,随车充电器一般都能达到二百多瓦

网友:
按毎个电瓶11伏算,输出55*3=165瓦,输入220*0.8=176瓦,差不多。不算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