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美的无线吸尘器电池

楼主(2023-08-18):
之前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316-1-1.html

拆了电池量了一下,6个电池串连内阻都是15左右但发现其中一个没有电压(内阻14),请问是不是可以自己换一个,这个会不会断开电池后会锁住?谢谢!

补充内容 (2023-8-25 14:10):
换了一个LG电池(内阻14)现在已修复可以用了

网友A:
这个做工有虚糙啊

网友:
小白盲猜一下 不会。 锁电起码也有个多脚的芯片吧,这里貌似没有啊,先弄个4.2V的充电器单独给没电的冲一下看看能不能好咯

网友:
18650妥妥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有虚糙啊

做工哪里虚了??

网友:
拆过一个别的品牌吸尘器电池,没有锁电源板

网友B:
换就没必要了,内阻不一样,到时候废的更快 你试试激活一下那个0电压的电池?,话说也没必要担心保护版锁了,如果真是这种保护板的话,早就锁了,因为一个电池都没电了,现在可以尽情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就没必要了,内阻不一样,到时候废的更快 你试试激活一下那个0电压的电池?,话说也没必要担心保护版锁了 ...

请问怎么激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激活?

简单,tp4056直接接上去充电就行了,观察一下电池温度,要是热的话暂停一下,凉下来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tp4056直接接上去充电就行了,观察一下电池温度,要是热的话暂停一下,凉下来继续 ...

刚试了一下,4056显示红灯充电中,但看了没有显示有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4056显示红灯充电中,但看了没有显示有电流

用5V串个几十欧大功率电阻怼上去一会然后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压,有电压了就用4056充一下,充到和其它电池电压一致就可以用原装充电器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4056显示红灯充电中,但看了没有显示有电流

低电压的电池会保护模式,进入级小电流模式,你先充电充着,电压上来之后,充电电流就会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的电池会保护模式,进入级小电流模式,你先充电充着,电压上来之后,充电电流就会上来了 ...

充了几个小时还是0V,看来是没救了

网友:
无线,原来是没有线

楼主:
换了一个LG电池(内阻14)现在已修复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