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采用芯邦CBM2199E主控 Hynix H2JTDG8UD1BMS颗粒的音乐U盘开卡修复

楼主(2023-08-18):
3月份的时候在拼夕夕上购买了一个音乐U盘,没用多久播放不了,不识别,

于是找到芯片精灵看一下什么主控,

采用芯邦CBM2199E主控,闪存颗粒型号识别不到,没关系知道什么中,直接去下载对应的主控量产工具就行了。

APToolV7200(擦除量产信息)
CBM219X_UMPToolV7200(量产工具)
网上说量产前最好先擦除一下量产信息,然后再量产。(问题就处在这里了,千万别擦除量产信息,至于为什么接着往后看

开始量产了!!!

怎么也无法量产,什么模式逗不行。

于是拆开看是芯邦CBM2199E主控,配了一个比较奇葩的颗粒,Hynix H2JTDG8UD1BMS, 根本不是量产工具识别的H27QDG882B。查了一下Hynix H2JTDG8UD1BMS

这货是用在苹果手机上面的,竟然被这些黑心商家用来做U硬盘了,怪不得容易坏!这下子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发现这货除了主控CMB2199E,还有一颗八脚芯片 AT24C16  查询资料得知这是一颗24系列存储器,这个芯片能存储着什么呢,  量产软件显示识别闪存芯片是H27QDG882B    但是实际上闪存芯片是Hynix H2JTDG8UD1BMS。量产软件固件列表里却没有H2JTDG8UD1BMS芯片,选择H27QDG882B 也是一直量产失败。难道这个 AT24C16存储着什么底层数据,欺骗主控识别成H27QDG882B。可是现在这个AT24C16芯片里资料应该有问题了。刚好家里有现成的CH341A土豪金编程器

支持24和25系列存储器。AT24C16是24系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有AT24C16芯片里原始完整的资料。怎么办啊,再买一个相同的U盘呗,于是在店家重新下了一单。到货后,拆掉好的U盘,上CH341A编程器读取好的U盘AT24C16芯片里资料,写入有问题的U盘AT24C16芯片里。

最后直接说结果吧,U盘重新上电后。直接识别U盘数据了,里面的歌曲也都还在。也就是说之前芯片吧里数据损坏或者丢失了,重新刷程序后恢复正常了,量产工具也能量产了,芯片依旧还是识别的H27QDG882B。量产制作成了驱动盘,给点电脑装系统

最后多少一句,买到这款用苹果6手机H2JTDG8UD1BMS闪存改U盘的,量产的时候千万不要用APToolV7200(擦除量产信息)切记,直接用CBM219X_UMPToolV7200(量产工具)直接量产就行了。
在结尾附上量产工具,和我修复U盘提取的AT24C16  这个 8脚芯片里资料。修复时候可以用编程器把这个刷进去。不能直接识别数据,起码可以正常的量产了。
完结撒花!

现在把资料分享给大家
擦除量产信息:
量产工具:
AT24C16数据:

网友:
厉害,只知道这个e2nand很坑,开卡很困难

网友:
10天前上当,已经按照网上文档用APToolV7200(擦除量产信息)
现在怎么办?
没有CH341A编程器,看不懂U盘AT24C16芯片

网友:
运气很好,一般第2个U盘不一定还是这个主控

网友:
K9GBGD8U0B 写启动页失败(0040)

网友:
这操作神了,还能这样

网友:
一般开这种闪存的工具很大概率都是定制的特殊版本,和公版工具不通用,一般是不会流出的

网友(2024-01-17):
真的被我遇到了 同样的十强

网友:
工具很大概率都是定制的特殊版本,和公版工具不通用,一般是不会流出的

网友:
你的u盘也有问题,不知能否修复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了,擦除后量产完当时可以识别,重新插拔后就不能识别了。一通投诉后厂家给补发了真实容量的过来,但是扫描中发现有坏块,在30多G的地方,有7、8G的坏块,后面的又是好的,于是重新量产,用楼主的方法不擦除量产,成功,但容量只剩32G,估计是从那里开始的坏块导致后面的全都被屏蔽掉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后面的20多G用上呢?

网友(2024-06-02):
AP工具擦除适用于扩容盘,否则MP工具识别不到

网友:
谢谢,成功重新量产了这个无法格式化的U盘。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199E - [2019-11-11]
闪存识别码:  2CA40832 - Micron(美光)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网友(2024-07-28):
手头干好有这个nand,复刻一个pcb应该大概率可以开卡了

网友:
厉害,再回购一个这货还能一样

网友(2024-10-10):
这种盘确实是坑

网友:
这两年用这种emmc芯片的优盘越来越多,让人头痛。

网友(2024-11-09):
你好,24C16的资料可以发个网盘链接吗?谢谢~~

网友:
正常颗粒  擦除再量产没毛病,直接选擦除+原厂   轻松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