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mos管更换测试,应该是正品

楼主(2023-08-18):
之前修过一个充电器,开关管是20n60,因为没有维修过这类设备,所以没有备件,随拆的一个正常的板子的管子换上。

最近没啥事,又把板子拿出来,准备彻底修复,顺便测试下买的拆机管子质量如何,是否能正常使用。

买的型号是20n65,竟然是一家公司的,从外观看,应该是正品,后面有图,安装剪脚确定引脚都是铜的。

换件这些没啥说的,就是取样电阻安装考虑了半天,因为原装是贴片,考虑贴片散热不好,还是上的直插电阻,之前测试时焊接在背面,正常使用电阻放背面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搬到前面来,想了半天,终于接上了,不容易。

装好后测试一切正常。图1中蓝色电阻既为增加的电阻,图二中开关管,最上面是我拆的8n60,中间是我买的二手20n65,价格为1元/只,最下面是原板子损坏的,目测可以看出,基本确定买的拆机件是真货。

网友:
把坏的拆了看看芯片多大

网友:
拆机的比国产的好用多了!

网友:
是的,坏管开盖看看

网友:
某宝上的管子假货太多了

楼主:
这个怎么开盖?榔头扎吗?还是火上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开盖?榔头扎吗?还是火上烧?

管子侧立在地上然后对着塑封部分一锤子砸下去就差不多分开了

网友:
一锤子下去的事!

网友A:
你正好有原装管子作对比,看起来是原装的。我不管买旧的,还是新的,收到后给gs极加10v直流电压,测ds极导通电阻,与厂家手册进行比对,符合就是真的,不符就是假的。参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599-1-1.html,贴中有测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好有原装管子作对比,看起来是原装的。我不管买旧的,还是新的,收到后给gs极加10v直流电压,测ds极导 ...

你这个太麻烦了,我觉得看外观,用起来发热正常,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按楼上的确实两锤子就砸出来了,不知道芯片如何,我没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楼上的确实两锤子就砸出来了,不知道芯片如何,我没经验。

晶元基本全占了,肯定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好有原装管子作对比,看起来是原装的。我不管买旧的,还是新的,收到后给gs极加10v直流电压,测ds极导 ...

另外Rds一般很小,这个对你的检测设备要求相当高,我估计你的设备达不到这种精度~~

楼主:
有些芯片的Rds小于2毫欧,这是什么概念,普通设备根本没法准确测定这个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Rds一般很小,这个对你的检测设备要求相当高,我估计你的设备达不到这种精度~~ ...

我有电池内阻仪精度可达0.1毫欧,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元基本全占了,肯定是真的。

真的应该是真的,因为这个是原板子坏的

正规厂家一般不会进歪货吧,用歪货,这产品质量肯定歪瓜裂枣般的,不被售后烦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电池内阻仪精度可达0.1毫欧,足够了。

那应该不行,你仪器必须比测量值高一到两个等级才行

你说的是民用精度,我估计要光刻机这种精度估计靠谱点,开个玩笑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应该是真的,因为这个是原板子坏的

正规厂家一般不会进歪货吧~~

那也不一定,我贴子里的mos就是比着原装件去买的,外观字型看上去完全一样,再看立创商城里的外观字型就是不一样的。如果确认立创商城卖的是真货,那么原装件厂家买到的也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一定,我贴子里的mos就是比着原装件去买的,外观字型看上去完全一样,再看立创商城里的外观字型就 ...

其实这个不难,好久你拆个原装正常的量一下,再买一个量一下,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至少你能确定,到底是测量问题,还是买的确实品质不行。

网友:
业余条件下,简单测一下内阻就能判断了,成功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