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的18W足功率吸顶灯灯板维修

楼主(2023-08-18):
拆的18W足功率吸顶灯灯板维修

当时朋友给了一箱,其中灯板电源分体的,分拣后留下灯好的,电源也有很多,大多都是高压电容鼓包的,这个预留自己使用,足矣
这个是使用过程中故障的

边上贴着铭牌

要看到灯板,只能损坏柔光板

肉眼可见坏了一个灯珠

做工还是很好的,不然也不会想着留下,通电微闪

短接后通电发现有亮,但是不太亮

仔细一查,原来还有一个灯珠损坏

通电修复

又能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还是热死病

网友:
一坏就会连续坏的啊

网友:
还组功率的

网友:
这灯板看着还可以,灯珠焊盘覆铜面积大,有助于散热。

网友:
长时间亮坏的快

网友:
适当降低一点电流

网友:
这灯板看着还可以,但坏的快!!

网友:
柔光板可以吸出来的…  或者试试胶带粘贴到中间,猛一下一拉就下来了

网友:
这玩意是越来越便宜了啊

网友:
这样修好不减小电流,再坏的概率增加。

网友:
可能过几天又坏了

网友:
2835灯珠还是比5730的要强些吧

网友:
灯珠老化了,

网友:
看看能维持多长时间?

网友:
你热风枪不错呀

网友:
一般都是短接,能用多久看运气了。

网友:
家里的灯烧灯珠后,在原位焊一个带板一瓦的,虽然恒流,直接短接感觉影响寿命

网友:
18W这种散热不行,降一半都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