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无刷直驱磁带随身听~NATIONAL RX-S41拆解保养打理组装

楼主(2023-08-19):
磁带随身听史上大名鼎鼎的直驱,主轴直接就是无刷电机的主轴,没有用任何摩擦传动,比sony DD9 还要直。。

下面这个帖子是NATIONAL RX-S40,单放机,可以伸缩,比这个小一圈。
败絮其外,金玉其中;1984年松下RX-S40无刷直驱磁带随身听名机图赏 - 第6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入手第二台无刷直驱磁带随身听,这个是录放机RX-S41,基本结构很相似,但这个没法伸缩。
机壳和S40一样,全塑料的,好几个螺丝的地方塑料都碎了。机芯也是纯钢做的,非常结实耐用,大保健一把可以再战40年。

楼主:
机芯大保健,完全分解,上油,上润滑脂。

漂亮的机芯

下面这个是S40的大保健的样子。

-----------------------------------------------
贴一个细节照片,看看有意思的设计。这个我反复开闭了很多次才琢磨出来原理,
当年能能设计出这个来的设计师,真牛掰。

因为磁带进仓后,压带轮是半加载状态,磁带是无法取出的。
所以设计了一个在打开舱门的瞬间,把半加载的压带轮给提升起来的机构,
这个机构用了6个杠杆完成。 我把动作的顺序标出来了。
最后的那个红圈部分是个金属小圆柱,压带轮被提升后这个小柱子就会被后面的压簧压的凸起来,这样就锁住了被提升起来的压带轮。
磁带入仓时,磁带的边缘会把这个小柱子压下去,这样压带轮就会重新自动半加载了。

两张PCB的图。
第一张是换电容前的。其实这个机器不漏,电容容量下降不严重的话不换也可以。
但俺有强迫症了,看了液态电解就不舒服。。。都换成固态或者钽电容了,木耳听了听没觉得有啥不好。

第二张是换了电容后的。
因为原机用了好几个2V电容,体积超级小,实在是买不到同型号的固态电容,又不能用体积太大的会和机芯相互干涉,
所以只有试验各种方法,最后发现把一种矮的固态电容侧过来立着装,正好能将将放得下。原机两个音频输出电容是100uf/2v的。
换成了220uf/4v的,低音部分应该有所提升。

话说松下这种软性电路板简直是反人类。脆弱的和豆腐一样,稍微焊接时间长一点就掉焊盘。
吸取以前的教训,把电容全部夹碎,就留两个引脚,然后飞快的焊下来,拆的非常小心,总算没有搞掉焊盘,成就感慢慢的。

楼主:
14步,把机芯装起来

第一步 提升压带轮的小杠杆。

第二步 压带轮的移动底架

第三步 压带轮移动支架

第四步 停止按钮的支架

第五步 录音和放音按钮的支架,抹音磁头

第六步 压下抹音磁头的支架

第七步 磁带防抹音装置的传动臂,自停的传动臂

第八步 录音,放音,停止按键

第九步 磁头,压带轮复位杆

第十步  传动齿轮

第十一步 主要齿轮,快进,倒带用按钮

第十二步 正面带仓底面。

第十三步  正面带仓上盖

第十四步 主轴传感器,主轴无刷带年纪和驱动PCB

网友:
这可是名傅其实的拆机啊,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齿轮传动不错

网友:
这个真详细,我只管拆了和装。没这么拍过。

网友:
你拆的好彻底!

网友:
拆得真到位。

网友:
拆得真彻底,一般人还原不了。

网友:
这拆机啊,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前排!火钳刘明,机子真不孬,大保健拆的彻底

网友:
换我我可不敢这样拆

网友:
拆解得怎么详尽!想必当年楼主是类似于4S店的维修工。

网友:
记得十几年前同学买的一节5号电池那种  特别小巧,不过挺贵的

网友:
这个拆机,够彻底。

网友:
这玩意儿现在也不便宜吧,口水鸡

网友:
拆的非常彻底,电路部分拆解没有看到啊

网友:
没有皮带,不用担心皮带老化

网友:
外观看着很漂亮

网友:
建议多上传一些细节图,比如磁头、马达、电路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