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最近有个dvi显示器的问题整不明白

楼主(2023-08-19):
办公桌面积有限,想笔记本和台式机共用一台老式戴尔显示器,笔记本用c口或hdmi口转vga,台式机用dvi,北述vga和dvi都同时接到显示器上用显示器的菜单控制采用哪个输入信号,实际使用时切换了一次后台式机dvi接显示器就不亮了但台式机的vga接显示器正常使用,难道dvi就坏了?主板是技嘉a68h芯片组,使用amd的apu自带显卡。

补充内容 (2023-8-23 14:39):
加了张独立的显卡,显示器dvi可以显示,说明是主板上的dvi或者apu的dvi有问题
从原理上讲vga是模拟输出,dvi是数字信号,vga都没问题,那么这个故障应该和apu的显示通路关系不大,估计有时间要重点排查dvi接口的阻容原件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怎么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怎么接的!

看了几遍理了一下:

1、楼主的显示器有DVI和VGA两个接口

2、台式电脑最初是DVI直连显示器

3、笔记本用转接器连接显示器的VGA接口

问题情况:

1、台式机的DVI信号输出原本正常,但是经过一次切换输出以后无法再次切换到DVI使用

2、台式机的VGA信号正常

3、楼主怀疑是台式电脑的DVI或者显示器的DVI接口损坏

解决方案:关闭显示器只连接DVI然后重启台式电脑,如果正常的话说明是显示器驱动板本身有问题,如果问题依旧或者有其他情况说明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C:
直接只联电脑能行吗?

网友:
我也这么接过,都能用,但是intel平台,没试过amd

网友:
DVI接口是会烧的,因为我的显卡就烧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D:
我也这么用的,不过我的是hdmi和vga口,不同显卡可能情况不同,新一些的卡hdmi是第一输出,老的卡可能vga是第一输出,有时候会出现没有信号情况,但很少,你这还是先断开其他设备,只用dvi连接电脑试试,如果确定口坏了,不管是显卡还是显示器口,不想修的话,就买个信号切换器用,挺好用,自动侦测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只联电脑能行吗?

无图像,显示器提示主机休息无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几遍理了一下:

1、楼主的显示器有DVI和VGA两个接口

bios都不能显示,应该和驱动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么用的,不过我的是hdmi和vga口,不同显卡可能情况不同,新一些的卡hdmi是第一输出,老的卡可能vga是 ...

是啊,准备买个信号分配器用,查了价格不太贵,上次是k6-2,一晃很多年没用amd了,bios里设置真多

网友:
看的好累吖

网友:
网上有那种多信号输入切换盒子卖吧!!!

网友:
只联电脑能行吗

网友:
显示器不管有多少个输入接口,也只有一个接口单独可以使用,不可能两个接口同时使用的。至于哪个接口优先显示,与显示器的设置有关。

网友:
显示器有手动选择  多接口有信号优先

网友:
烧了?dvi支持热插拔吗
听说有些机器会烧输出端

你试试找一根hdmi转dvi线,笔记本hdmi口接显示器dvi,就知道哪侧坏了
hdmi兼容dvi不需要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图像,显示器提示主机休息无信号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难道dvi就坏了---有可能,也可能是主机的dvi 坏了

楼主:
加了张独立的显卡,显示器dvi可以显示,说明是主板上的dvi或者apu的dvi有问题
从原理上讲vga是模拟输出,dvi是数字信号,vga都没问题,那么这个故障应该和apu的显示通路关系不大,估计有时间要重点排查dvi接口的阻容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