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拆个廉价的LED灯,看是不是真正带恒流

楼主(2023-08-19):
这LED灯声称20W,但通电测试,感觉绝没有20W的亮度。
拆开一看,只有6个灯珠,难道每个灯珠3.3W?还是先看图吧:

以前看到的恒流电路都是带电感的,但这个所谓恒流板子却不见有电感,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恒流呢?请内行的大佬赐教。
不过这灯实在是太便宜了,便宜价必定是便宜货!哈哈!

网友:
五个灯珠?我认真数了数。

网友A:
没有电感,靠什么恒流?

网友:
小于等于5W吧。

网友:
原来是6个灯珠

楼主:
最多是6W吧,我测了电流,电流28mA,即总功耗6W。

网友:
这种驱动模式见过,没有深入研究,开关电源降压恒流驱动,木有电感 木有滤波电容,不懂技术指标了。

网友:
每个灯珠1W,总共6W?

网友:
3W灯芯没这么小

网友B:
这东西用的MLS3535线性恒流芯片,是恒流,但效率较低

网友:
我猜是IC中的功率管,工作在放大状态,LED应该无闪烁。

网友C:
你用手机拍照看一下就知道了,快门设置为1/4000s以上,非恒流有频闪。
这个电路还省了1颗灯珠诶,露出2个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机拍照看一下就知道了,快门设置为1/4000s以上,非恒流有频闪。
这个电路还省了1颗灯珠诶,露出2个焊 ...

我看看能否再贴一个灯珠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感,靠什么恒流?

用这种芯片的板子,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D:
现在LED不需要很多辅助元件了,所以集成度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用的MLS3535线性恒流芯片,是恒流,但效率较低

跟AMS1117是一个道理吗?AMS1117是稳压,MLS3535是恒流?如果是的话,那效率真的是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LED不需要很多辅助元件了,所以集成度很高了

应该是10楼的朋友说得中肯,虽然是恒流,但是效率很低

网友:
肯定是虚的,有芯片,算勉强

网友:
确实是恒流的,单芯片极简恒流方案,没有电感,是线性恒流,效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