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接上一贴:求助STM单片机烧录问题,今天到货解决了。

楼主(2023-08-19):
      上一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428-1-1.html
      原本想利用现有设备烧录STM32单片机,但搞了好长时间都没搞定,后在本版求助,听大家建议另外买烧录器,于是淘宝买了个9.9顺丰包快的PWLINK2,昨天下午到货,晚上翻看了一下使用介绍,今天早上起来装驱动,装软件,驱动折腾了些时间,驱动安装好之后,软件里刷新能刷到设备但不能连接,于是又卸载重装,还是一样,在电脑设备管理里能看到设备,但有个小感叹号,后来在软件帮助里安装了签名驱动,重启电脑之后,在软件里总算是自动连接到设备了。软件是中文的,稍微看一下,加载固件,烧写进单片机,之后上电屏幕亮起来,心里激动了一下

9.9包顺丰的烧录器

经过烧录固件之后,屏幕亮了起来

站在窗户边,定位速度还可以,具体精度不清楚。

中文软件还是挺适合我这只认识方块字的人。

在此再次感谢上一贴帮助过的大师们!!!
非常感谢!!!

网友:
小灯亮瞎眼。

网友A:
想看看是什么中文版的软件!!

楼主:
这LED确实太亮了,打算换一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是什么中文版的软件!!

为了避免说是广告,马赛克了一下。

这个软件

网友B:
STM32单片机的烧录器就是便宜,谁人都能买一个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单片机的烧录器就是便宜,谁人都能买一个来玩。

便宜还是STC的便宜,不过想玩了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还是STC的便宜,不过想玩了也没办法。

我最讨厌的是stc的仿真。。

网友C:
我印象中这个烧录器只能选几个芯片厂家型号,多了就要花钱升级授权什么的。。。具体忘了

网友D:
5v输出,设计这个什么脑子,stm32能工作在5v?

你需要的是stlinkv2,  不是什么野路子的pwlink,闻所未闻

网友E:
还是先能方便实用的编程软件,打代码的太累。

网友F:
原来这个烧录器还需要配烧录软件的,我上手STM32时用的是一个j-link模块,在keil 5中设置好了就直接按那个烧录按钮就下载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中这个烧录器只能选几个芯片厂家型号,多了就要花钱升级授权什么的。。。具体忘了 ...

也就玩这么一两次,平时吃灰的时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输出,设计这个什么脑子,stm32能工作在5v?

你需要的是stlinkv2,  不是什么野路子的pwlink,闻所未闻 ...

哈哈、、、、不懂路子,但确实可以烧录。
5V边上哪个啥标志的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输出,设计这个什么脑子,stm32能工作在5v?

你需要的是stlinkv2,  不是什么野路子的pwlink,闻所未闻 ...

看PC软件有5V、3.3V选择,一部分国产ARM芯片可以5V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先能方便实用的编程软件,打代码的太累。

不懂,也不会打代码,只能仿制一下大师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这个烧录器还需要配烧录软件的,我上手STM32时用的是一个j-link模块,在keil 5中设置好了就直接按那个 ...

这个也是可以Keil直接下载的。Jlink也可以用Jflash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这个烧录器还需要配烧录软件的,我上手STM32时用的是一个j-link模块,在keil 5中设置好了就直接按那个 ...

你们会编程的厉害,我只会照搬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们会编程的厉害,我只会照搬一下。

大家都一样的,刚刚上手时都会有懵懵懂懂的过程,我开始玩51单片机时要自己焊最小系统板并且下载大神分享的监控程序来做下载线(简易烧录器),其实熟悉这些东西的过程也是学习单片机入门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一样的,刚刚上手时都会有懵懵懂懂的过程,我开始玩51单片机时要自己焊最小系统板并且下载大神分享 ...

真心记不住那些小蝌蚪
焊接的话,目前0603以上没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