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缓存很重要吗?

楼主(2023-08-19):
好像以前的大部分SSD都不带缓存,现在新出的,怎么看有没有缓存?

网友:
随着读写速度的提升,,缓存表现出来作用就会越来越来少

网友:
以前好像有缓内速度和缓外速度,现在很多都不需要了,技术在发展

网友:
依然是有缓存的性能更好,毋庸置疑。同等容量,看看价格贵得,都有缓存。

网友:
有缓存是为了防止颗粒坏的太快。

没缓存是不怕颗粒坏。

网友:
有些没有缓存的ssd实际上在主控里还是会集成几十MB的缓存只是由于太小了不好意思标出来而已。

网友:
听大佬们考证,有缓存的话,能减少写入放大,并且能够达到直写,当然固件算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新SSD主控,应该是在制程和算法都得到很大提高,在减少成本的同时,也兼顾了速度和寿命。

网友:
还是有缓存的好。

网友:
大内存设置ramdisk
吧缓存放内存里就好

网友A:
现在应该是没缓存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是没缓存的多吧。

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绝大部分都没有DRAM缓存芯片了。

  但是,企业级SSD还有DRAM缓存芯片。企业级SSD还有掉电保护电容阵列的设计而消费级SSD没有。

网友B:
都用上qlc还想要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用上qlc还想要缓存

QLC固态你别买!掉速之后会流泪

网友:
很多廉价SSD的连续读写能轻松达到3000MB/s,但是一到测试4K随机的时候就露馅了,这些固态硬盘在长时间使用之后或是剩余空间较少时就容易出现掉速等问题,而且现在好的固态硬盘价格也已经降下来了,与其省几十块钱,不如关注一下4K随机读写,买一个真正好用的SSD。

网友:
看需求吧,2258xt这类有happy mode的高速区,一般人用起来也没有太大感觉。
但经常搬运数据,就需要搞个全程不掉速的,减少时间。

网友:
我就是喜欢有缓存的,当然如果是MLC带缓存的,我更喜欢

网友:
以前的大多有缓存,以前用的浦科特128G、三星256G的MLC SATA接口的都有缓存,不过较小,128MB或256MB的;现在的大多没缓存,有缓存的贵。

网友:
寿命能用就好,无所谓了,有缓存对于寿命影响很小。至于速度,在固态的速度下那点小容量用处不大,机械硬盘都是有缓存的,能加快一点小文件。

网友:
有缓存 当然好

网友:
缓存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