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多屏显示,核显也可以吗?

楼主(2023-08-19):
是不是需要独显才行?我看电脑后面有两个视频接口,vga和DVI,这两个能分别差一个显示屏实现多屏显示名?

网友:
看显卡的支持,,新上市的集显可能也支持多屏显示。。。。支持多屏显示的集显,主板上应会标示

网友:
可以吧,我电脑后面三个接口,HDMI,VGA,DP,试了HDMI和VGA同时接显示器,可以运行不同程序。

网友:
你看一下现在的小主机,基本都是核显,能显示3个屏幕
但是有的接口不一样,基本都是双HDMI加typec,或者HDMI+DP+Teypc

网友:
可以,win10用win+P快捷切换

网友:
有几个接口就可以几个屏显示

网友:
似乎需要显卡功能支持

网友:
理论上都支持

网友A:
没试过,感觉用的上,不知道音频能两路分离不,能分离可以同时看两补电视了

网友B:
这个不试试,就能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感觉用的上,不知道音频能两路分离不,能分离可以同时看两补电视了 ...

能,不同程序的声音从不同通道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试试,就能问出来?

+1,众人皆醉我独醒说的就是你了...

网友:
有些主板低压的条子,不能用标压的,电压达不到,有些标压的用低压的条子,超一点电压可以用,这个要注意

网友:
好像不是有几个接口就可以几个屏显示,需要显卡功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试试,就能问出来?

+2这个不试试,就能问出来?

网友:
可以,放心大胆的分屏

网友:
以前有个betwin软件,可以一台电脑,在两个显示器显示不同内容。我玩过。一个显示器工作,另外一个看电视剧。

网友:
行不行,设置里都可以看到,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可以的也难找吧

网友:
是可以的

叫做分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