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51单片机,能不能实现多机同时烧录?

楼主(2023-08-19):
  开发了一个小工具,需要烧录多个,能不能实现多机同时烧录?

网友:
所有单片机都不行吧,因为烧录需要确认结果,当然,可以一个主控同时烧N片是可以的。

网友:
似乎单片机是上电即运行的,不借助其他系统,似乎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需要自己制作 一个类似 hub 的烧录板 吧。成品应该没地方有卖。。。

网友:
有敲这几字的时间都烧好两个了吧

多个是 十个?是100个?是2000个?

网友: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网友:
简单平行扩展……批量烧录可以做到同时烧录16、32片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