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L-XDR3010路由加装散热器(升级静音版)

楼主(2023-08-19):
上一个启动声音大,简易升级调压降速,电压降到了6V,世界安静了

网友A:
有种热叫数码之家坛友觉得它热!
那么大大散热片压不住吗,还要加风扇?开盖裸奔不要风扇试试。
都上调压和温控模块了,感觉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热叫数码之家坛友觉得它热!
那么大大散热片压不住吗,还要加风扇?开盖裸奔不要风扇试试。
都上调压和 ...

开盖解千愁,我用的华为的机顶盒刷的NAS跑青龙,合上盖塑胶烫手,拆开裸奔就好了,都这样裸奔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热叫数码之家坛友觉得它热!
那么大大散热片压不住吗,还要加风扇?开盖裸奔不要风扇试试。
都上调压和 ...

网友:
3010我有两个,好像没过热过,不过光猫很热,散热只有指甲盖大小,我也加了个12V风扇,是从USB口取电,非常安静。

网友:
没事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热叫数码之家坛友觉得它热!
那么大大散热片压不住吗,还要加风扇?开盖裸奔不要风扇试试。
都上调压和 ...

有一种热叫坛友觉得它热

网友:
有一种热叫坛友觉得它热

网友:
记得会影响信号吧

网友:
应该改成个水冷的!

网友:
有一种热叫做你觉得它热

网友:
上浸没式液冷。

网友B:
没事干可以去洗碳,把碳洗白

网友:
有种热叫数码之家坛友觉得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干可以去洗碳,把碳洗白

碳要变白不是洗的,你尝试用火烧,烧完了它应该就类似白色的了

网友(2023-10-16):
降压小板温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