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做了个隔离变压器 不知道改咋标 输入输出了

楼主(2023-08-19):
因为需要给市电 降点压,也要隔离一下,就整了这么个变压器,根据铁芯舍宽 叠厚 计算变压器 140W多一点,变压器输入236V,输出 225V。

我要怎么在上面标输入、输出电压呢??是标235V 和 225V呢,还是 标220V 和 210V呢?

现在 我这里市电 236V,以前找供电调电压之前,市电电压是243V。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一定安全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073-1-1.html

网友:
按实际标就好了!就是235和2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一定安全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073-1-1.html

只要和地,和暖气包 之类的东西绝缘了,就比较安全了。。。

网友B:
你这是个性化需求,肯定是按照235V 和 225V计算的,两种条件下的匝数你可以对比一下,感觉差别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一定安全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073-1-1.html

那是肯定啊,关键是你要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个性化需求,肯定是按照235V 和 225V计算的,两种条件下的匝数你可以对比一下,感觉差别不会很大。 ...

实话说,没太计算,根据截面积算了功率,算出了电流,再算出了 线径。然后 就买了漆包线,2天功夫手工搓出来了线圈(纯手工平绕的,没用绕线机)初级11层,次级10层。。。。结果就是现在的电压了,

网友C:
外行不懂变压器,但是一般不是直接拆一两圈次级线圈,电压不就下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行不懂变压器,但是一般不是直接拆一两圈次级线圈,电压不就下来了吗? ...

是我这里市电 电压高,有近240伏,其它地方 都是 220伏。。。所以需要降一点电压,不然就可以直接买一个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这里市电 电压高,有近240伏,其它地方 都是 220伏。。。所以需要降一点电压,不然就可以直接买一个 ...

我这里也是240v啊,很正常的,现在都这样,哪怕是用电高峰期也低不了多少
家家户户开空调,照样230+
刚刚才测了,237v

网友:
想咋标就咋标,建议标230/220,实际电压有误差正常

网友:
要怎么在上面标输入、输出电压呢------根据你自己的爱好,随便标!是你用的,不是别人用的!

网友:
输入230~250V,输出200~220V

网友:
怎么标很重要吗?自己心里明白就行。

网友:
236v电压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也可以在输出端装一个小电压表头。

网友:
隔离变压器自绕,最好次级多抽两个头。我若自绕,一定抽很多头,做个实验电源,要什么电压用什么电压

网友:
输出带负载电压会降

网友:
按着标准来标就行!

网友:
要是按标准标注,就要按市电220V来标,虽然市电实际23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