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19v电源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3-08-19):
捡了一个航嘉19v电源,插电无输出,外壳一看就是超声波焊接,上大锤!完犊子了!变压器磁芯都被砸碎了……这是哪位大神发明的毛巾大锤法?这不是坑人吗?各位看看还有抢救的希望吗?

网友:
没救了。
超声波熔焊的不能保证能够用锤子开壳,有些甚至要用锯子。
在边角锤不开就得换工具

网友:
大力没出奇迹,拆坏了

网友:
感觉这航嘉电源有点山上的味道

网友:
这电源不错,可惜了

网友:
馅实在,皮太薄!

网友:
还是一点点地撬开安全些。本来就没输出,就当修不好,省事了

网友:
谁叫你使那么大的劲

网友:
果然"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太大力了,要从小力气开始慢慢加大,你这是想一步到位

网友:
下次烧柱香拜拜

网友:
一般都是用刀

网友:
不太好把握力度

网友:
一般烧热刀片切割

网友:
你这是八十的大锤干的,要用四十小锤(五金店那种十块左右的橡胶锤)慢慢掂才行,边掂边看。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用小刀加铁锤,对准缝隙,掌握好力度慢慢敲,听到咯吱响就换位置沿着缝隙一路敲下去,开了一半后面就好办了。我用的是山寨瑞士军刀里面的小刀,刀不锋利但韧性比较好,不要用那种锋利而脆的小刀,容易崩。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磁芯换掉

网友:
楼主用的是80、80的锤,应该用小点的。现在变压器直接阵亡,想找到一样的估计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