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锂电池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23-08-19):
因前一个帖子不能编辑了,重新发拆解图。
电池上下盖都有胶,都需要慢慢撬开:
这是上盖拆开:

下盖拆开:

电池就取出来了:

比较明显的烧灼:

电路板细节图:蓝灯闪烁!

已经超出了自己的维修能力!
(有西安的坛友有能力修的可以联系我)
看不清颜色的电阻:阻值在线测都是1.12兆欧mΩ

网友A:
2个大电阻好像变色了,白插头确实看着像有虚焊了或者说焊锡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大电阻好像变色了,白插头确实看着像有虚焊了或者说焊锡开裂

是的呢!白插头(应该是信号接口)按压电压会有变化,目前先补虚焊、换电阻看看

网友:
九号车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我的话,只能拆电池玩了。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尤其是大功率元件

网友:
你这个质量比我的好  我的9号  b35 原配的电池拆开里面很小的一块 还是软包的电池  4812的

网友B:
楼主拆解维修以及安装务必小心,最近看了不少电动车爆燃的视频,感觉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解维修以及安装务必小心,最近看了不少电动车爆燃的视频,感觉太危险了。 ...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提醒

补焊后好了吗

网友:
我还见过5号碱性电池正负极翻转的例子!真是难以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焊后好了吗

没有好哦,还是电压跳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好哦,还是电压跳变

那二个变色的大电阻肯定烧坏了。这二个电阻是不是电流取样电阻?看这二电阻是否一头接输出负极,一头接mos管S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二个变色的大电阻肯定烧坏了。这二个电阻是不是电流取样电阻?看这二电阻是否一头接输出负极,一头接mos ...

我测一下,好像不是哦,与此两级都不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测一下,好像不是哦,与此两级都不导通

那电流取样电阻在哪里?不是电流取样电阻,色环是棕黑黑黑的话,那就是100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流取样电阻在哪里?不是电流取样电阻,色环是棕黑黑黑的话,那就是100欧的电阻。 ...

奥 ,电阻一极与B-导通,B-与P-不通,另一极与管不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奥 ,电阻一极与B-导通,B-与P-不通,另一极与管不通

前面我说错了,电流取样电阻应该一头连B负一头连MOS管。你看看另一头连哪里了。保护板涂有绝缘漆,要刺破绝缘漆层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我说错了,电流取样电阻应该一头连B负一头连MOS管。你看看另一头连哪里了。保护板涂有绝缘漆,要刺破 ...

另一极不太好找呢,没找见~~~

网友D:
你这电池组容量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池组容量不小啊

跑60公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