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天正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2023-08-19):
这个开关合不上了,于是就拆开看看,漏电保护原理应该是火线零线有磁通量变化,就会触发漏电保护,电磁阀通电顶针弹出完成断电动作

网友A:
漏保部分还是空开部分坏了?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用电安全

网友:
损耗品,最好更换新的。

网友:
漏电保护开关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坏,既然出情况了,最好换新的

网友:
开关合不上,很难修理的大部分是热变形了

网友:
90%的原因都是空开那部分出问题,触电烧焦,塑料框架变形等。

网友B:
楼主拆完装不上了吧

网友C:
竟然是电磁式的,就是电流差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电磁式的,就是电流差原理。

这是电子式的,电磁式的结构不问。

网友:
不到三十元一个。。性价比还行。。我在工地买了几十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保部分还是空开部分坏了?

应该是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完装不上了吧

是啊,挺难拼的

网友D:
这牌子漏电保护开关不是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牌子漏电保护开关不是很常见

天正还挺有名的,跟正泰还是竞争对手,就是质量比不上正泰

网友:
漏保 还是空开  坏了? 我是空开坏了拆下换新空开合并就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意外的做工不错。

网友:
便宜可靠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