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DDR3的内存还敢买吗

楼主(2023-08-19):
戴尔XPS8700,主板Z87,买来的时候内存12G也够用,现在D3内存很便宜,鱼上买了两条十铨8G,结果不兼容,戴尔这个主板很奇怪,官网下了配置文件看了,说是最高支持32G,DDR3L,实际上1.5V的D3用着也没问题,现在12G用的是两条三星和海力士,都是单面条
鱼上很多卖D3的商家,现在主要看8G的,价格不高,但是真不敢下手了,金士顿,三星,海力士假货太多了,还有卖新条的,看贴牌日期都是22年的货,而且所有的条子贴标时间都是一样的,真不敢下手,十铨是小品牌,作假的少,结果兼容不好,还有哪种敢买啊
还有好多马甲条,看着都好新啊,划痕什么的都没有,怎么看都不像真的,以前D2时代买内存都挑,挑两条时间接近的,同一周期的,好超频用,现在可倒好了,不用挑发货就是同周期,数量还贼多,刚淘汰D2,以前D2兼容性很好,AI平台随便用,800,1066都可以上,现在主板兼容不好还是内存体质差了呢?

网友:
好象DDR3兼容性不好吧,我买了二三对组双通道都不行,只能单通道用。

网友:
我的H61的板,一条8G,一条2G,可能老主板不挑条子吧。

网友A:
估计要求是DDR3L,你买的1.5V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求是DDR3L,你买的1.5V标压...

现在这四条就是标压条,有两条单面4颗粒2G,有两条单面8颗粒4G,都是1.5,厂家的标定是D3L
一般都是D3兼容D3L才对

网友:
我估计也是DDR3L才能用,我前几天也是出这问题,换上8g标压的,机器死了,我找了半天毛病,后来才发现内存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四条就是标压条,有两条单面4颗粒2G,有两条单面8颗粒4G,都是1.5,厂家的标定是D3L
一般都是D3兼 ...

D3怎么可能兼容D3L?能用不代表兼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四条就是标压条,有两条单面4颗粒2G,有两条单面8颗粒4G,都是1.5,厂家的标定是D3L
一般都是D3兼 ...

它标的什么你用什么就对了,不按厂家的说明搞就不能怪别人...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没注意到,我的戴尔主机,随便加了一根其它主板上剩下闲置的DDR3内存条,没出现不兼容 不认内存条不开机什么的这些问题。

网友:
这种买京东自营3年保的,买到翻新的用阵子挂了工售后都找不到,当然如果价格相差很多,将就着用淘宝上也可以试试手气

网友C:
兼容低压内存的前提是主板BIOS提供兼容环境,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台式和散卖的主板都支持双压所以可以盲插

至于不同牌子不同周期不同规格的内存条的互相兼容性的话得看SPD提供的参数,如果速度、技术类型都同步的话肯定是没问题,就算不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电压都能兼容,但是ASF这种技术支持和不支持的条子就经常翻车,还是得手头准备一个AIDA64查看内存技术支持情况

网友:
现在12G用的是两条三星和海力士,都是单面条------问题可能在这里,单面的能用,双面的不兼容!

网友:
前段时间我还发帖问过

网友:
品牌笔记为了可靠性对内存要求严格些。

网友:
品牌机内存不会掉零件

网友:
现在二手价格便宜就算坏了就再买吧!买全新的还有保修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怎么可能兼容D3L?能用不代表兼容啊!

电压一般不都是向下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兼容低压内存的前提是主板BIOS提供兼容环境,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台式和散卖的主板都支持双压所以可以盲插

至 ...

SPD没问题,都是11-28的,单插两条十铨8G开不了机,主板两声响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SPD没问题,都是11-28的,单插两条十铨8G开不了机,主板两声响重启

换上新内存以后清理过CMOS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一般不都是向下兼容吗

那也有开启电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