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变频器输出 电机功率会有所下降吗?

楼主(2023-08-19):
一个200W 的三相电机,用220V接 变频器,变频器输出 接 三相电机,电机功率会下降吗??

网友:
怎么会?变频器功能多了去,你要超频使用都可以

网友:
功率是不会下降的,但效率肯定会下降,功率上去了,但输出扭矩却下降了!

网友A:
220V能带三相电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能带三相电机么

楼主的接法就是可以的

网友:
3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