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驴子油刹不回弹维修

楼主(2023-08-19):
关于电驴子油刹不回弹维修,以前感觉手感发涩,不想油的感觉,后来发展到捏闸就不回弹。路边店要求换上泵,自己感觉先修看看,于是到朋友修理厂,工具比较多,例如油管螺丝套筒拧不开,最后用气动扳手拧开的,里面的油感觉水一样,洗掉,本来说应该是酒精洗,没有,就用化油器清洗剂洗了,然后安装,加刹车油,下泵放油螺丝抽油,总体来说在家就算有几个扳手还真弄不了。一个多小时,修好了,恢复手感。感觉还是应该自己带棉布,酒精,化油器清洗剂腐蚀大。

网友:
换个推杆就好了,推杆和上泵摩擦,并且皮碗因为擦痕磨损进水和刹车油反应变涩了,也可以直接换一个密封圈,但密封圈很容易老化,一般坚持不了1年就裂了。

网友A:
羡慕油刹,油刹还是比鼓刹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油刹,油刹还是比鼓刹好的多。

可以自己改,我的是最常见的48V电池竖立在座位下的踏板小电动,之前后轮是涨刹,调松了刹不住,紧点后轮转不动,换唐泽的也不行,后来果断改了碟刹,刹车灵敏线性,使用体验跟之前简直天差地别,以前靠手上用力刹车闸线质量不好容易断,碟刹靠油路轻轻一捏刹车就有,骑行安全性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