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D33 逆变模块脱机的探索

楼主(2023-08-19):
手上有一套DMD33 的逆变模块研究了很久不知道如何脱机‘网上到处找了就一中方案 还不行 (就是那个在SYNH脚位加3V左右电压的那个),实在忍不了在海鲜市场淘了一台动力源的完整控制来研究。

研究结果现发出来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看看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首先说下模块正常开机的流程吧:
1:在模块的 ADDH  和ADDL  这两个脚位上是一组通过光耦传递给主控芯片的一组开机信号 (ADD差分信号)、待设备开机后是一直持续的5V间隔1S 的脉冲型号、脉冲信号中断模块也会停止输出;信号来源是主控板通过电路模拟的DWM信号经过尾插小板上的电路路差分后传递给ADDHL 和ADDL;(尾板简单的跑了一下电路就是两个NE555 差分。有上传附件)
2:在SYNH上是5V 50HZ的方波、试过的了必须是5V以上的  3.3V的都无法启动 只能让风扇转起来。必须是5V以上 50HZ 的方波才能让模块启动;有这个5V的PWM波 魔快就能启动风扇和升压、只是后端直流转交流的H桥没有输出。
3:其他脚位   一组485给主控芯片、 6.8V脚位给的是15V、N1脚位也是15V 这应该是给升压部分的辅助电源、没有这两个15V逆变模块也是可以正常启动输出220V的。

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这个逆变模块想简单的脱机是不行了、高手来看看这个模块还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启动。我感觉弄个小板模拟控制板的话有点复杂
这段时间还是有点小忙、时间不是很多、等后面闲了跟一下模块的H桥控制电路看能不能强行启动。现目前就到这里了   有好想法的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2024-11-25):
电容没有参数

网友(2024-08-16):
这模块在小黄鱼上还不便宜

网友:
SYNH 50Hz方波 而且查询发现这是可并联的模块,SYNH中有"SYN" 看上去这是同步信号

网友(2024-01-22):
引用 楼主:
为啥我上传的图片看不到   求指教

脱机启动 很简单

楼主(2023-08-23):
引用 网友A:
用到逆变器的,一般都是有实用需求的……买这些拆机货折腾没有什么意义。功率不大、电池电压不合常规、淘汰 ...

是这么个道理 、无聊玩玩  手上有的东西都想去拆解一下

网友A:
用到逆变器的,一般都是有实用需求的……买这些拆机货折腾没有什么意义。功率不大、电池电压不合常规、淘汰货质量无保障

楼主:
为啥我上传的图片看不到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