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电子镇流器,已正常使用十多年

楼主(2023-08-19):
32wt5环形吸顶灯镇流器是灯原配的,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报销了,当时直接改的铁心镇流器,后来发现t5灯管只能用4年左右,不像t8的,至少用15年。而某些灯管用铁心镇流器不容易启动,所以又把损坏的镇流器修复使用,管子换的13005,滤波电容也加大了,启动电路也做了小修改,增加了ntc和自恢复保险,到现在已使用十多年了,只是中途发现换的电容有一个又鼓包了,才注意这电容挨着变压器有问题,幸好因为电容太大,一个电容引脚没剪错开了,离变压器较远,以前是外壳开了个孔,一个电容露出来,但从图片可以看出,外壳已经烤变色了。马上把外壳扔了,电容都悬浮空中,尽量远离变压器,整个镇流器裸奔,七八年了,一切正常。

所以电容别挨着变压器,线圈等,这些器件发热都很吓人。

虽然现在已是led天下,但我还是喜欢灯管,家里多是灯管,有少数led,灯泡基本换成led了

网友:
不是改造其他啊

网友:
电子镇流器已是多年的成熟电路,只要元件质量好,调试得当,是经得起使用的

网友A:
我家的灯管都是铁心的,启动确实慢,但是耐操,又些已经十多年了,有些应该用了不到300个小时吧。LED都是球泡,也有些有5/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灯管都是铁心的,启动确实慢,但是耐操,又些已经十多年了,有些应该用了不到300个小时吧。LED都是球 ...

T5用电感变压器寿命也不长

据说是因为T5管温比T8高的缘故

楼主:
而网上介绍的是这样的:
由于T5灯管的功率更低,因此它们比T8灯管更能节约能源。同时,T5灯管的使用寿命也更长。T5灯管的平均使用寿命可达到2-3万小时左右,而T8灯管的平均使用寿命只有约1.5-2万小时。

也不知道是那个专家写的,实践我发现,没有那个T5灯管寿命干的过T8

另外我发现好像环管的寿命比直管的寿命长

网友B:
以前买过几个小日本的镇流器,那是真正的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几个小日本的镇流器,那是真正的耐操。

意思我的水平已经赶上日系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设计可以从实践中学习有用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网上介绍的是这样的:
由于T5灯管的功率更低,因此它们比T8灯管更能节约能源。同时,T5灯管的使用寿命也 ...

这灯管寿命跟厂家技术很有关系。
飞利浦的比较耐用,佛山照明的比较短命,松下之类的高档灯管也比较耐用。
T5和T8最大差别是T5时代普及了延迟启动的电子镇流器,提高了灯管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管寿命跟厂家技术很有关系。
飞利浦的比较耐用,佛山照明的比较短命,松下之类的高档灯管也比较耐用 ...

一样的,无论什么牌的t5寿命都不如t8,而且差很远,主要是环管,直管没有比较过

楼主:
例如t8的我已用了23年还没坏,而t5的,一个灯,三雄极光换了两次,佛山换了两次,飞利浦换了一次,目前总共才用16年,平均一个灯才用三年左右,差距太大

楼主:
另外一个厨房阳台也是t5吸顶灯,很少用,也只用了13年

楼主:
所以环形t5百分百寿命不如环形t8基本实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无论什么牌的t5寿命都不如t8,而且差很远,主要是环管,直管没有比较过 ...

环形灯,T5很少见,大多是T6(粗1毫米,所以商家几乎不分),我T8环形灯用得比较少,T5用了十几支,和厂家技术很有关系,长寿一点的能撑3年以上。佛山之类的三线一年就坏。
直管用了二十年,T8感觉没有T5耐用,(可能也是当年电感型镇流器对灯管不好),我家T5至少用了5年寿命。

不过最考验寿命的得看工厂24小时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形灯,T5很少见,大多是T6(粗1毫米,所以商家几乎不分),我T8环形灯用得比较少,T5用了十几支,和厂家 ...

尺寸没有仔细量过,但是三雄、佛山,飞利浦的应该是t5,感觉比较细

几个牌子寿命差不多,一般都要用三到四年,无论用启辉器还是电子整流器

使用时间还要看每天使用的时间,我说那个t5一般一天要用10个小时,一年按30天不在家,大概三-四年要用一万小时,和设计差异不大

但t8的环形,我估计能用2w小时,少也少不了多少~

楼主:
我网上搜了一下,32w标t5的多,包括飞利浦,t6的也有一些,多数标的t5,是不是乱标的就不清楚了哈

网友:
昨天还清理出来三个电感整流器,需要启辉器的那种,还有几个更新LED灯换下的6-7个电子整流器,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我的水平已经赶上日系了

有没有可能,原厂故意想让镇流器快速坏,把电容放在变压器旁边,坏了好卖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原厂故意想让镇流器快速坏,把电容放在变压器旁边,坏了好卖新的? ...

是的,这种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