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电源输出多少电压最适合

楼主(2023-08-19):
刚入手一台明伟LRS-150-12的12V电源给迷你主机和小米的23.8寸显示器用。

上面有个微调电阻请问空载调多少最适合,谢谢

网友A:
稳压电源当然是输出标称电压了,负载后也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当然是输出标称电压了,负载后也不会变化。

我看有人说要比12V高一点,比如12.2V,我堆垫子只是不太懂,所以冒昧的问下

网友:
调整到12V就行高几伏也没事

网友:
看输出功率,功率大输出12.000最好,功率小负荷大就12.6v左右

网友:
12V电源输出多少电压最适合,当然是12V啦。

网友:
我看有人说要比12V高一点,比如12.2V ------ 没有必要

网友:
12V最好, 看电源功率, 和  负载功率,  电源功率不够就换个大点的,  可以测量下负载全开的 电源降低了多少

网友:
12V电源当然输出12V哦

网友:
你用不同等级的电压表侧这个输出都不是一个数值,12V只是笼统的读数,只要在你负载接受的范围就行。。。

网友:
没必要那么精确,12V的电源可能就输出的不是12V呢,一般在11.5-12.5应该都可以,可调的话就调到12就行了,低一点高一点都没事误差不要大就行

网友:
如果输出功率比较大,一般输出电压设定在12.2-12.5v

网友:
哈哈,线损补偿。不过一般对12v要求不会太高,正负百分之几都没有问题,如果线路电阻大,电流大,可以适当调高。

网友:
不懂你为什么要调?有必要嘛?笔记本说是要16v的电源。我弄14.5v也是一样供电。没啥影响

网友:
一般3-5%浮动吧。

网友:
你就调到12.2V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