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志高投影仪寻固件。

楼主(2023-08-19):
估计好像坏了,卡在开机。换了开关电源的几个电容没有效果。不过最大的那个电容容量是不够。68uf仅有44uf..换成180的还是没效果。
可能要选个rk3128的固件来刷一刷。
这个主板也比较简单。能进recovery
网上没有流出的固件,

网友A:
能进REC双清试试

网友:
这种固件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进REC双清试试

双清了n次,还是卡logo..recovery 选项有个机器人倒了提示出错,自动安装系统升级后,还是卡logo..等

网友:
小品牌的投影仪都贴牌的

网友:
你要不要换个flash试试。或者是不是考虑下存储芯片挂了?

网友:
一般都是闪存挂了,不然不会卡logo

网友:
用料比较扎实

网友:
会不会是CPU或内存有虚焊

楼主:
等会刷一个安卓7的固件,安卓9的找不到
https://sites.google.com/view/ro ... rom-atv7-for-rk3128

网友:
不排除是EMMC到寿命了

楼主:
买了才半年的时间

楼主:
主板在卖85,等跌价,很多人在寻找固件

楼主:
搜索到了新鲜的固件是system分区,是原版的7.0..
可惜uboot被我刷错了,还要再等

楼主(2023-10-22):
志高牌子,RK3128+EMMC 固件  https://www.123pan.com/s/Cvt8Vv-bNzUd.html

网友(2024-04-06):
引用 楼主:
志高牌子,RK3128+EMMC 固件  https://www.123pan.com/s/Cvt8Vv-bNzUd.html

楼主能再分享下吗

楼主(2024-05-19):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现在找到了一个新固件
ruka rk3128 m17
搜这几个关键字
可以sd卡免刷

网友(2024-07-11):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现在找到了一个新固件
ruka rk3128 m17

楼主的机器搞好了吗?

网友:
固件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