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BT110X无线便携式音箱更换电池

楼主(2023-08-19):
这两台飞利浦BT110X无线便携式音箱使用3年后都出现电池续航短的问题,趁周末来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换老化电池延长机子的使用寿命

1、机子外观采用全包硅胶设计,可防潮防尘

2、拆机,在机子正面金属网四周用电吹风进行加热,然后用墙纸刀从短边处轻轻划下并撬起,边撬边加热,网罩就可顺利取下

打开金属网罩可见喇叭防尘布,防尘布不要撕开,只需掀开四个边角就能看到4颗螺丝孔塞,取下胶塞拧下螺丝就可打开机子

3、两机的电池已经怀孕

拆下怀孕的锂电池

锂电池型号:BT110/102535 3.7V 800mAh 2.96Wh  生产商: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

网购代换的锂电池

新购的锂电池大小尺寸与原机一样

拆下锂电池后的效果

换上新的锂电池

4、蓝牙小板和功放芯片,CS8326S是一款内置BOOST升压模块R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内置的BOOST升压模块在7.5V。可以为4 Ω的负载提供7W的恒定功率,功放芯片采用芯泽通的CS8326S FM无扰R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并采用差分输入,做到功率大失真小。

5、音箱采用40mm口径的长冲程喇叭,听感很好

6、音箱充电、耳机插口

7、拆机全家福

8、两台便携音箱换锂电池后全部恢复原来的状态,新电池可连续听歌4个多小时,效果满意!

网友A:
倍特力是电池大厂高新技术企业了。
新换的电池容量竟然比原本的还多了200mAh,应该是虚标了。

网友:
电池已发涨。

网友:
你对电池做了什么

网友:
音箱挺小 巧,看着挺漂 亮

网友B:
喇叭的磁钢好小啊,这个音质低音效果估计一般般吧

网友:
这音响看着质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的磁钢好小啊,这个音质低音效果估计一般般吧

比JBL的略胜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特力是电池大厂高新技术企业了。
新换的电池容量竟然比原本的还多了200mAh,应该是虚标了。 ...

肯定的,宝上的东西都这样,不过能用1、2年就满足了

网友:
开网罩这个方法好。

网友:
线上都扎了海绵,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现在这电池慢慢就不耐用了。我一个小设备刚用半年电池废了,准备外接供电,不要电池了,用的也少

网友:
飞利浦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
软包的电池,换新也用不久的。

网友:
这东西的音质怎么样

楼主:
可以,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
电池鼓包了,应该与充放电管理电路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性价比不高

机器是送的,贴的牌值钱

网友:
电池鼓包是有原因的,不解决问题换新电池还会鼓起来了。

网友:
也许是电芯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