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天启1.5匹定频挂机E4故障更换5k管温

楼主(2023-08-19):
上周到爸妈家吃饭,吃完中饭感觉越来越热。发现空调显示E4,内机不出风外机也停了。再试发现正常制冷约一个半小时显示E4故障,15分钟后内外机不工作。

微信小程序中查询志高定频机故障代码,E4为需要补充制冷剂。

家中还有台日立小凉霸的窗机,要近30年了效果还很好呢。两个老的住着没没问题,还是准备自己搞。这周把可能所需工具都备着去检修。
先查是否启动电容变小后造成散热不良。压缩机30uf的实测28.8uf,外风机2uf的实测1.9uf,内风机1.2uf的实测1.1uf。内外机散热正常,压缩机没问题。

再接上加液安全阀,连上压力表表。系统静态11公斤,制冷5公斤压力。粗细2铜管都冰凉有水珠,不缺制冷剂。

那就只能是内机主板上的问题了,能制冷控电输出正常应该是外围小原件的问题。先查温度传感器

家中就找到米万充电宝上的是5K温度传感器,先替换室温试试。直接就不工作了

再拆下替换管温,测试了5个小时工作正常。不再出现E4故障代码,也能到温度停机。就设定的停机温度和实际室内温度有偏差2度。设置25度,实际室内27.3度。

淘宝上下单购买志高的双5k温度传感器,下周应该能完美解决问题了。

网友A:
这个要排查还是有点难度的,万用表坛友基本都有,充冷媒的套件就少有了。

网友:
2005年的志高定频空调,我家也有一台用了17年多没修过,虽说还能用但塑料件都老化了所以今年让它退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排查还是有点难度的,万用表坛友基本都有,充冷媒的套件就少有了。 ...

修汽车空调入的加液套件65元,早用回本了。

网友:
牛,
夏天故障高峰期哈哈

网友B:
加冷媒要注意安全

网友C:
测管温的电阻实测是多少?还能随温度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冷媒要注意安全

定频R22 问题不大

网友:
这都能查出来,厉害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动手能力,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管温的电阻实测是多少?还能随温度变化吗?

原管温没能拉下来,剪断后测了一下是8.9k

网友D:
一般是不是10K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不是10K的
/?

志高挂机的是5k

网友:
技术不 错,这么热的天空调可不能罢 工

网友:
定频的空调就是耐用

网友:
一般人搞不来这个

网友E:
专业人士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人士真好。

都是网上边查边修

网友:
一个管温一个室温,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