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量产工具,Fail! Check file system ail74,TestFormat verify BPB fail!

楼主(2023-08-19):
如题,量产出现,Fail! Check file system ail74,TestFormat verify BPB fail!,

请教下坛内高手,该怎么处理?

楼主:
果然,换到win7系统,就是pass了.

但又有新的问题了, 这些坏道, 还可以再修复么?

楼主:
量产后,发现问题:
在windows下,能正常用,
在mac下,通过type c otg转接头,不能识别。 但是,通过贝尔金扩展坞,却又能识别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换到win7系统,就是pass了.

但又有新的问题了, 这些坏道, 还可以再修复么?

颗粒有坏块是正常的,只要数据校验能过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