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解决方案,电脑机箱加装显示屏

楼主(2023-08-19):
一直想给电脑机箱加块显示屏

这样就省去外接显示器了,
节省空间还省电,
平时电脑不玩游戏,
就给孩子打打作业(偶尔,不是每天)
感觉用显示器又占地方,又费电。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手上没有别的显示屏,
求高手给个方向,比方说用什么拆机屏加什么驱动板。
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不知道怎么改。
高手给出个招。。

楼主:
屏可以外挂在机箱外面,不用嵌在机箱里,

不占机箱内部空间。
上面的图是我做的效果图,
只要实现显示功能就行,
没有特别需求。
或者买个小显示器,去掉底座,拧到机箱侧面
但这样太简单了,想动手改下。
请大神们支支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可以外挂在机箱外面,不用嵌在机箱里,

不占机箱内部空间。

能外挂那你就直接找个VESA架子,自己在箱子上做个固定爪或者挖孔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一个移动显示器,好像就叫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屏+驱动板不含外壳。
就是人家用笔记本显示器改的接近成品的东东,你也可以自己买显示屏加驱动板

网友:
把显示器底座拆了挂机箱上或者墙上就不占地方了...

网友:
pad配个键盘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用侧边的方案,前面板太小,最多能放七寸屏,能让你眼瞎,侧面放可以放19-20寸,上1080P的最好。把底座后盖什么都去掉,就保留按键和驱动板,电源从ATX12V取。把屏幕固定在侧边板上,保护好驱动板就OK

网友:
买个一体机吧!

网友:
打印作业就搞无线打印或者手机接打印机,作业再走一下电脑有点绕弯子了

网友:
有那种侧面板的屏幕

网友:
淘宝有卖:7寸或者9寸或者12寸的屏幕总成

形状像一个小平板
通过HDMI和电脑连接

网友:
占地方的不是主机箱吗。。显示器占什么地方

网友:
一体机欢迎你!

网友:
看来什么样的需求都有啊,按照你的的思路,毕竟机箱还很占地方,并且相比显示器,机箱比显示器耗费的电量多,还不如弄个平叛,不占地方省电还可以打打作业。

网友:
换个思路:

几百块的二手笔记本,用完收起来不占多大的地方

网友:
闲鱼收个,老旧IPAD,搞个驱动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去买个原厂带屏幕的乔思伯机箱吧

网友:
买个便携屏啊,直接挂在机箱外面。如果你的电脑主板有雷电3接口,就买一线通那种便携屏,简化线的连接,没有的话就传统点:视频输出用HDMI-MINIHDMI线,供电用TYPEC线。
如果你真打算DIY的话,可以去咸鱼蹲个IPAD4的屏,再配个驱动板,但是一套下来也近200多元,而且过程还有翻车可能,还不如买成品来得自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L411a7JB/
如果是我的话,会优先考虑把大主机箱肢解了,把主板卖了换成ITX的,ATX电源改DC,然后塞进月饼盒里,挂在23寸显示器背后,嫌显示器占空间还能挂墙啊。

网友:
买个架子,把显示器放上就行了

网友:
直接装个移动显示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