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是48V的 可以加一块电瓶吗

楼主(2023-08-19):
    48V 20A铅酸电池,电池盒是分体那种 两个盒子每个盒子里两块电瓶,续航30左右 想着能不能加一块电瓶串联进去,不知道控制器扛得住吗 电机400W的 行不行。
本来想改个锂电池 算了一下至少得1000块,而且原先电池仓是分体的,不是放在脚下那种,尺寸也不好排列。

网友A:
自己组装两块24v的锂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看控制器支持不,电机没事!

网友B:
控制器一般是48/60通用,改条线就行了。
PS:锂电池没那么贵,宁德时代磷酸铁锂4828是750元,ATL三元锂电池4824也是750元。

网友C:
续航30KM我感觉差不多了,加一块变60V小心烧控制器或者电机,不是所有的车设计都能兼容60V的,另外以旧换新地话可能在500块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装两块24v的锂电池就可以了

查过资料,带保护板的锂电池组不适合串联使用

网友:
我的经验,完全可以,车子的速度,里程都会增加

网友:
首先看看电机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一般是48/60通用,改条线就行了。
PS:锂电池没那么贵,宁德时代磷酸铁锂4828是750元,ATL三元锂电池4 ...

原先的电池仓是分体的,我买16个组起来感觉横竖都不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30KM我感觉差不多了,加一块变60V小心烧控制器或者电机,不是所有的车设计都能兼容60V的,另外以旧换新地 ...

通勤24公里来回,天冷一点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一般是48/60通用,改条线就行了。
PS:锂电池没那么贵,宁德时代磷酸铁锂4828是750元,ATL三元锂电池4 ...

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个链接吗?

同求,在某宝某多看了好多天,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2023-09-30):
可以搞个尾箱,再搞一组小点的锂电池当备用,路上没有电了可以插到锂电池上 不用推回家

网友:
只要控控制器支持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1.有没有地方放电池
2.控制器支持60V
满足这2个条件才能加电池。没有的话,简单点下次换48V23A铅酸电池。

网友:
买二手锂电自己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