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H3机芯_安卓4.4.2_乐家桌面_移动遥控

楼主(2023-08-1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nvG2AxGoVW8bVOP-uwq0w?pwd=mltd
提取码:mltd

根据H3-Postman-crack31-160529-B1-ok线刷包的修改,极度精简,仅160M大小。
ROOT权限,开启远程调试,多遥控器适配,可以使用普通移动运营商遥控器。
加入无线WIFI芯片MT7601U和XR819驱动,是否有效未作测试。
内置最新版的乐家桌面,简洁轻快,功能齐全,主页播放小窗口可以自动适配常见直播软件,可以设置不自动播放,其他优点自行体验。

网友A:
您测试这个固件没有?结果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测试这个固件没有?结果怎么样了?

我的盒子线刷一切正常,你那盒子需要转成卡刷可能会不成功

网友B(2024-05-26):
我这也有个h3的盒子,镁光的缓存,东芝的emmc,xr819无线   已经被我刷了一圈固件,目前是变砖了,好多固件防刷的都提示成功,就是不开机。能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个h3的盒子,镁光的缓存,东芝的emmc,xr819无线   已经被我刷了一圈固件,目前是变砖了,好多固件 ...

目前刷了行者你的固件包还是变砖状态

网友(2025-02-05):
迪优美特X6ii H3芯片,刷了楼主给的固件,烧写成功,但只有网口指示灯亮,其它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