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惠普DeskJet2330彩色喷打电源

楼主(2023-08-19):
水一贴 本来照片拍了很久了也不愿发没啥技术含量 奈何最近没啥可发帖的那就水一贴了

打印机型号

正面

电源和usb 许久没修喷墨机子了 电源插头都改了?记得以前是普通两脚的插头啊怎么改成圆的了

电源位置两个螺丝固定 又是梅花的那种 不知道论坛的23合一支不支持这种螺丝

拆下来里面藏的居然是这种 还以为是一块电源板

拆开外壳就这么个东西 两个整流二极管坏了 保险坏了 滤波电感也烧了 电容鼓了别的就没啥了 没啥技术含量的一次维修

拆下来的电容和我用签到红包买的电容体积一样耐压值一样一个33微法一个22微法 为啥体积会一样 应该容量大的提及该大些啊 还有手感22微法的感觉很轻里面没啥东西 在别的450v一百多微法的电容上也有过这种手感但是那种是拆机电容 测量着电容值也正常不知道为啥会感觉很轻

网友A:
小米喷墨打印机和惠普就像同母异父的兄弟

网友:
电源修好了可以改外置的了,方便维修。

网友B:
红包买的可能不靠谱,搞不好是虚标的水货...

网友C:
换上去22的电容看着质量不咋地

网友:
一个没有外壳的电源。

网友D:
打印机必须有个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喷墨打印机和惠普就像同母异父的兄弟

小米的是贴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包买的可能不靠谱,搞不好是虚标的水货...

电容容量到没虚标 用万用表测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必须有个好电源

喷墨的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去22的电容看着质量不咋地

对啊 签到红包买的合一两毛一个

网友:
之前单位也有个电源坏了,拆的时候把变压器摔断了,而且里面炸的比较严重,花了十块钱加运费,淘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容量到没虚标 用万用表测量来

表准不准呢?寿命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准不准呢?寿命靠谱么???

先用着呗 这个喷墨打印机用的不太多 估计电容没坏之前打印机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着呗 这个喷墨打印机用的不太多 估计电容没坏之前打印机就不用了

这倒是,要说耐用性还得看激光的...

网友:
表面是小米,骨子里是惠普,远程添加打印机和WEB打印设备信息时都显示惠普打印机。

网友:
电容壳子有规格的吧,不可能容量大一点点就要大一点点的壳子,小的用大壳空一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