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DMM2650没有二极档一样估测二极管

楼主(2023-08-19):
这是外壳已成黄皮的日本玩具小台表,外接9V适配器或内置9V电池
没有二极档和导通档
耗电电流在6mA多,内部磁保持动作电流50mA左右(有点搞不懂UT71A换下的9V放这个上几天用下来都不出电池符号,5.8V出符号,71A   DCV档开机4mA多但这电池已不能用了)
200mV和2V档内阻1G吧,
2V档以上都是10M内阻
2V档内阻1G在这些小表中比较少见,对测低压大内阻的比较准确

原来测表电阻档开路电压用10M内阻的表一般只能测出一半

现在用2650解决了这个问题

主芯片0660

主芯片7501

它的各量程电阻档全是开路3V 量程内恒流

那么这表没有二极档完全可用2K档代替二极档
2K对应2V,1K对应1V
那些喜欢读阻值的人,只有这种全量程内1mA的才符合阻值对应压降

因是全量程恒流,点亮这些发光管都是1mA也是很亮的

因这表的电阻档各档开路电压全是3V, 常见的二极三极管都能搞定
场管也一样搞定
下面的IGBT它一样搞定

(二种万用表估测零件的依据:不短不开

DMM2650

Protek223

电阻档OL到0欧大概1.5秒不到,比139C和219等快些,比223要慢不少,尾数会跳一至三个字才稳定。
我对它的速度可以接受。

此表没有单独导通档,但它有可开可关的呼叫器
每个电阻档可导通报警声(也是有开叫值的,如200欧档是30欧吧)
每个电压和电流档可超量程报警声
电容档也没有,但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
电阻各档全是开路3V,测低压电路,如电子表要留意

如坛友手上有类似早期出的台表,如没二极档,可试试  2K电阻档,大概率都可当二极档用

网友A:
台表用恒流法测电阻的比较多。还有高输入阻抗。这2点对手持表是明显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表用恒流法测电阻的比较多。还有高输入阻抗。这2点对手持表是明显优势。 ...

是的

可惜我还没有用过正式的台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觉得这表已经是2/3台表了,还差一个4线电阻。
我平时最喜欢用的是个爱德万小台表,也没4线电阻,但有内置电池,我改了充电宝。

楼主:
记得289和87V等电阻档开路是5V多,那直接用电阻档也能轻松搞定IGBT,当然它的二极档也一样搞定

指针表就不要歧视数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表已经是2/3台表了,还差一个4线电阻。
我平时最喜欢用的是个爱德万小台表,也没4线电阻,但有内 ...

这表感觉不大费电,实际我也不用
如常用肯定改二节锂电直接用,或外壳上放个二节18650电池盒(小台表顶上放着)

网友:
表很好,方法很绝

楼主:
IGBT
指针表能搞定
数字表也能搞定

下图的9205太普通、太普及了吧
一样搞定

楼主:
早期出的手持表,
如没二极档,也可试试  2K电阻档,大概率都可当二极档用

网友:
不错的小台表,

网友B:
液晶屏银色反射就是清晰

网友C:
这不是我的小台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我的小台表吗

就是你上次送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银色反射就是清晰

它是70年代日本厂家带来的

背光膜一点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上次送我的

我现在后悔了

楼主:
你送我时
到手一看没二极档和导通档?
就丢箱底了

最近拿出来一用
不但有二极档,因各档全2V恒流,估测有些零件特别好使

今天早上看到下排最后一按键是BEEPER,一摆渡
高兴了
导通档有,全部档位还有报警声

谢谢

网友D:
拆开看看内容惊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内容惊艳不

老表子
不想多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0122-1-1.html

其它坛里有资料下了看看

有图片

我放这里下载好像要扣家元的

这是坛友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表感觉不大费电,实际我也不用
如常用肯定改二节锂电直接用,或外壳上放个二节18650电池盒(小台 ...

你这个好,有9v孔,我那个要里面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有9v孔,我那个要里面接线。

这个也奇怪
我测6毫安多,UT71A 4毫安多,用下的9V放上面还能用很久

9V不是很费电,用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