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水一个750EVO矿渣颗粒再利用

楼主(2023-08-19):
之前大约是40还是50买了两个120G的750EVO,没想到是矿渣,一个能够卡死识别,另一个没有任何反应,应该都是矿渣元老。
上面的SMART写入量应该是上限,PE磨损(B1)次数达到了3246次,这是TLC能够干得出来的?

颗粒型号:K90KGY8S7D,8CE,128GB,好像是2D TLC。

用了买的红色转接贴,贴到了一个建兴的M.2 2254G上面。

RDT失败,而且只能开250GB这种容量,不能开256GB。

SMART这里,可以从SMART VENDOR ID那里改就可以改变读出来的信息多少,2246改0,1,2可以得到不同详情,2258改135,136可以读出不同的详情。
默认2246=0,2258=135(某些开卡版本136)就是上面这种信息最为详细的。

测速也一般吧,缓外速度100左右,跑圈也没有什么问题,存放数据也没有ECC计数增加。
但是毕竟是矿渣颗粒,始终有些担心,当个可擦写光盘也还可以。
最后,给大家一个参考,TLC颗粒也不要担心寿命,PE次数还是很多很多的。

网友:
楼主牛啊,学到了

网友:
写满测试数据,高温烤一下,或者存放几个月,看看校验是否通过,如果没有错误,那还能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