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大众新桑塔纳左前升降器开关拆解

楼主(2023-08-19):
15年桑塔纳左前升降器开关拆开看看,居然一个像样芯片都没有,有点接触不良l,拆开清洗清洗

网友A:
玻璃开关也是走can的。开关按键都是给J519模块一个按键阻值反馈,然后给升窗电机供电实现升降的。
可以通过5053来刷隐藏功能,比如锁车一键升窗,有的车没有长安升玻璃也可以刷。

网友:
这个升降开关,有A B C D E F 型号

网友:
看起来还好啊,导电橡胶不行了

网友:
我的小车功升降控制能都在左前按键上,拆开里面是完整的控制板,有单片机和继电器,现在的车应该没有以前纯机械的电路了吧

网友:
耐用性还可以吧,是不是导电橡胶触点的问题?

网友:
买成品吧,咸鱼不贵

网友:
触点脏了吧

网友:
老一点的,升降控制能都在左前按键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玻璃开关也是走can的。开关按键都是给J519模块一个按键阻值反馈,然后给升窗电机供电实现升降的。
可以通过 ...

不懂就问,5053是啥

网友:
简洁明了,芯片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5053是啥

OBD转USB线,配合vcds软件在电脑上改编码实现一些功能的改变。也可以读取故障码、清楚故障码。复位保养周期等等。

网友:
耐用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开关也是走can的。开关按键都是给J519模块一个按键阻值反馈,然后给升窗电机供电实现升降的。
可以通过 ...

说的很对,大众斯柯达的都有单独的控制模块,通过检测每个按键反馈阻值去执行动作,但是走的是lin线(低速kan)

网友:
没有芯片,就不必担心芯片会坏

网友:
这才是高级货,非常便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