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米家LED灯泡 蓝牙MESH版

楼主(2023-08-19):
买了两只,本想用在床头灯看书用的,没想到频闪的厉害,肉眼可见的闪,一怒之下拆开看看
外观
拆解全家福,220输入串了两个电阻,另外拆开后无法复位了(其实温柔一点可以的)
正面
背面蓝牙板
MB10S整流桥,市电交流转直流
BP5778,可调光恒流芯片,调色温亮度恒流全靠它,实测恒流不得劲,闪的很
规格书
BP2525,市电转3.3/5V,专供给蓝牙模块
规格书

总结:恒流和调光都在一个ic,也许是省成本,但真的不如单独的恒流实在,闪啊,闪瞎狗眼。售价29.9,见仁见智吧。

网友:
做工这么好也频闪,可惜了,看看能不能换个好点的恒流芯片

网友:
缺个烧杯  散热不行  ……

网友A:
灯泡白色部分是塑料还是铝?
如果是塑料的话,这灯泡就变成garbage等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白色部分是塑料还是铝?
如果是塑料的话,这灯泡就变成garbage等级了.

led基板肯定是铝的,底座雪糕杯部分是塑料的

网友:
这种垃圾塑料散热只能稳定3W,同样的灯泡售价超过3元就是坑

网友B: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这种非隔离恒流源的球泡灯,应该不频闪,换个位置点亮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这种非隔离恒流源的球泡灯,应该不频闪,换个位置点亮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干扰源? ...

全家各个插座都试过了,还是闪,也许是我家的电压不太稳,但全屋所有的筒灯灯管等等只有它会闪,那么只能说它的整流恒流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干扰了吧

网友:
灯珠还是不错的

网友:
频闪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
单从做工来说还是不错的,30的ied灯泡算是贵了

网友:
杂米家什么东西都卖

网友:
频闪就差太多了,技术问题还是成本问题?

网友:
一个灯还用蓝牙,以后还连WIFI,会不会被黑?

网友:
一个不便宜吧

网友:
如果自身就频闪,那与价格不配。

网友:
频闪就不好了

网友:
MESH不是用在路由器上的技术吗?灯泡也行,用手机控制吗?

网友:
这个玩意贵应该贵在那个无线小板上了吧,再加米家APP控制调光调色这些玩意吧,灯泡本身应该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