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施乐M115W PRINT UNABLE 02 故障

楼主(2023-08-19):
故障:开机显示PRINT UNABLE 02 关电再开
参考文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highlight=M115w

拆开小板通电表测光耦AK CE分别为3V左右。阻挡检测一样。。

拆下光耦检测发光管坏了,接收管正常。。
做一个发光管,换上,能发光,但检测失效。。。。然后上网买了。

拆下左右两侧板,拆下前面板就行。。试机街上风扇。

检测小板。

用卡尺对照尺寸上网买了两个 ITR9606,换上就好了。

通电检测一下。。AK。1.2V灯电压。

通光 CE2.35V。

档隔,3.10V

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
厉害,这也能代换

网友A:
W好像是无线版吧,我有台M115B在吃灰,好像总共才打了1800页,不知道B能不能改成W...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好像是无线版吧,我有台M115B在吃灰,好像总共才打了1800页,不知道B能不能改成W... ...

有块无线小板插在主板打印线插口上边的六脚插座上的,我拆下过。
能不能改就不清楚了。

网友:
照片有点糊

网友B:
应该换手机了,照片不清晰

网友:
雾里看花! 能修好都是能人。

网友:
打印机啊,又脏手又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块无线小板插在主板打印线插口上边的六脚插座上的,我拆下过。
能不能改就不清楚了。 ...

拍个照片看看到底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换手机了,照片不清晰

别什么事都让手机背锅,这明显是撸多了...

网友:
图片这么朦胧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红外的,用白光LED不行,可以考虑用光栅滚轮鼠标里面的红外发光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看看到底是啥玩意?

没机会了,已装好给客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红外的,用白光LED不行,可以考虑用光栅滚轮鼠标里面的红外发光管就可以。 ...

我曾想试试红外对射的红外管,但体积大了,鼠标的红外发光管也一样大,有点麻烦所以没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机会了,已装好给客户了。。

禽兽啊禽兽,这么好的机会不多拍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