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看我这个ssd的smart,寿命是不是快到了?

楼主(2023-08-20):
看我这个ssd的smart,寿命是不是快到了?

楼主:
还有俩,
你们猜,哪个重新开过卡?

网友:
明显128的重开过

网友A:
也搭顺风车请帮看看,不是太懂。去年4月份闲鱼入。入手时就是 健康状态99%

网友B:
ADATA SP900 128GB有ECC错误,大概率是TOSHIBA 15nm颗粒,主控是SF2281,从固件版本来看应该是金士顿的升级包,金士顿对应的型号SV300,你不会是用金士顿的升级程序给这个升级过固件吧?

Colorful SL500 256GB颗粒体质一般,注意别放重要数据,应该是SM2258XT配TLC,这个SMART表相当眼熟,不出意外肯定是黑片或者自封片,拆开可能有惊喜

STARSWAY 120GB从固件版本号来看肯定是SM2258XT配Hynix 16nm TLC,这个写入放大太亲切了

综合上述,STARSWAY 120GB肯定是被重新开过卡的,如果杂交固件也算的话ADATA SP900 128GB也算是被重新开卡过

仅代表个人意见

P.S.我一个新手都看出来有两个盘忘记开一个参数了,这很容易露马脚的哈哈
P.S.2.点击"功能-高级-原始值-10DEC"可以转换成十进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搭顺风车请帮看看,不是太懂。去年4月份闲鱼入。入手时就是 健康状态99%
...

你这个盘正常,可能原先用户是个游戏玩家,读取比写入高那么多

我这里有个三星970EVO,数据很类似,只要你不成天跑分玩肯定能养老,放心玩吧

网友:
重要资料异地要备份,什么品牌都有突然坏的,比机械硬盘还难恢复数据

网友:
没有红灯黄灯,继续装系统用

网友:
SSD用软件基本看不准寿命,只能是参考,100%良好的,经常说坏就坏。这是固态硬盘特点,不要在乎软件上的数据。

网友C:
固态硬盘除了速度快,没有机械硬盘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除了速度快,没有机械硬盘耐用

有些固态,比机械耐用多了,机械反而容易坏

网友:
再战几年不成问题

网友:
这种小容里的硬盘,只要别放重要的资料,可以放四用没问题

网友:
两年前在论坛商家那买了块SSD,昨天开机还没事,但是打开盘上的文件时候打不开(只装了虚拟机系统),关机再开一分多钟才进系统(平时只用十来秒),但是已经不显示那块盘了,在磁盘管理里能看到这个盘,显示没有格式化。关机关电源后,第二天再开,竟然又好了, 和以前一样了,感到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ATA SP900 128GB有ECC错误,大概率是TOSHIBA 15nm颗粒,主控是SF2281,从固件版本来看应该是金士顿的升级 ...

高手!
确实,这3块盘都开过卡,adata这个确实是sf主控,具体是2281还是2241就记不清了,闪存是自封片,id大概是intel或者镁光,开过也会掉盘,发现只要经常通电使用就没问题,一直很稳定,反正电脑也就打打游戏而已,挂了重装。
另外2个也都开过,其中第3个58xt,开过N次,如层主推测,海力士颗粒,漏电王或者矿渣,开好经常用还能保持住,一旦放置2周以上,就会数据蒸发,下载专门用来迅雷下载电影。
七彩虹那个,58G带缓存的,自封片,三星die,开过几次卡了,有突然暴毙现象,有读写中拔掉弄坏的,存游戏,存电影,迅雷下载,拼命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
确实,这3块盘都开过卡,adata这个确实是sf主控,具体是2281还是2241就记不清了,闪存是 ...

这三个盘体质都这么差为毛还继续用,直接挂上去买新的就好了噻?

网友:
用吧!没有问题·!

网友:
重要资料最好备份到机械硬盘,固态难恢复数据

网友:
没问题,接着用,看着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盘体质都这么差为毛还继续用,直接挂上去买新的就好了噻?

都是闲鱼上淘来的,本来就不当回事,玩么,再挂出去也不值钱,看什么时候能给它们彻底写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