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电容降容引起闪烁的一个儿童房灯

楼主(2023-08-20):
昨天一回来小孩就汇报他房间灯坏了,一开就闪烁不停。晚上就没修了,先用台灯临时用用。
上午乘着凉快,赶紧用梯子把灯取下来了。

拆开驱动一测输出电容,容量只有2.8uf,标称的是4.7uf。驱动输出电压30-90,几个小led的cob串联,开始打算换上闲置的最高输出电压40v的驱动,结果灯微微亮,还是得换电容了。

高压部分滤波电容和输出部分电容都降容了,都得换。翻箱倒柜在废弃的智能电饭煲板上找到一个450v4.7uf的电容,换上做输出滤波电容正好。换上后灯正常点亮不闪了。接着把闲置没用上的led驱动的400v6.8uf的滤波电容换了过来。

到此,灯算上正常可用了。
测得正常输出电压80v。
主芯片是型号cl1508ir的led恒流芯片。
天气热,修的急,没具体看这芯片的具体应用电路图了。

网友A:
你这两个电容刚好用反了,绿皮的应该用在次级

网友B:
初级的保险管都省略了,最好补上。

网友:
驱动看着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的保险管都省略了,最好补上。

     这种初级的保险管就是印刷板上一段细铜箔替代,减少成本.

     输出电容容量太小,换成47-220uF/160V,灯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级的保险管都省略了,最好补上。

   刚才沒注意 是恒流的,电容可以小点,但22uF是最起码的.

网友:
最简最省钱的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电容刚好用反了,绿皮的应该用在次级

为啥?
除了因为黑皮的是450v,绿皮的是400v。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啥?
除了因为黑皮的是450v,绿皮的是400v。还是有其他原因?

绿皮一般代表高频低阻,开关电源的次级对电容的性能有要求,普通电容换上去发热严重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皮一般代表高频低阻,开关电源的次级对电容的性能有要求,普通电容换上去发热严重用不久 ...

绿皮400v那个电容,在原来的驱动上是在初级,所以就借过来了。

网友:
看贴能跟大神学很多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沒注意 是恒流的,电容可以小点,但22uF是最起码的.

实在太拮据了,这两个电容还是翻了好久找到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向你学习,我手边有一盏YEELIGHT灵犀LED灯,配的易来86盒版调光开关,不能用调光开关开灯,开关换了好几个,换到其它地方可以开也可以关,就是这盏灯不可以,想要动手搞它,可是没有任何资料,干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绿皮一般代表高频低阻,开关电源的次级对电容的性能有要求,普通电容换上去发热严重用不久 ...

绿皮一般代表高频低阻------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理论依据在哪里?

网友:
楼主储备能力不行,要加强

楼上说的对,电容用反了

主要是电容容量太小了,建议楼主重新买电容,加大电容容量。

输入你这个灯大概是20w的,输入电容至少10uf,输出22uf

你可以查下电容价格,厂家也是没法,都是为了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绿皮一般代表高频低阻------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理论依据在哪里?

以前网上看到的,这个并没有标准,只是通常这么认为,像尼吃糠之类的大牌电容就不这么区分

网友:
学习了,看大家讨论电路很过瘾

楼主(2024-04-13):
开始以为是电容失效了,测量后电容正常。半年过去了,有一块灯板坏了。总共八块板,每块3串2并,6个5730灯珠。这次,输出端又加了一个10uf电容,忘记拍照了。次级总共20uf。
六个灯珠全换了。继续用。

楼主(2024-10-30):
引用 楼主:
开始以为是电容失效了,测量后电容正常。半年过去了,有一块灯板坏了。总共八块板,每块3串2并,6个5730灯 ...

在嘉立创打板了十多块铝基板,并且买了些台产的150ma正白5730LED灯珠,提前先用焊台焊好小片LED,一次把这灯LED全换了。原灯珠寿命也差不多到了。

网友:
学到电容颜色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