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v充电器调整电压,未果,请大神

楼主(2023-08-20):
捡便宜买的25.2v充电器,看做工还不错,想着不说改到12.6v了,改到16.8,哪怕是21v也不错!

输入输出都有滤波线圈,功率管有散热,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
输出还有可调电阻,这是有戏呀,试调整之,范围只有1v,25-26v

细看之,这个202的可调,串联5103电阻,那么,我改变这个5103,不是就可以改到想要的电压了吗?
我先上个30k的,绿灯也不亮了,输出21v,且不可调,难道是太小了?那来个40k的,绿灯能亮,电压还是21v。

所以然者何?

这就个358,两个431,一个三极管是控转灯的,电压不能更低了吗?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很好的,值得一改。改这个得看大神级的坛友们了。我帮你顶下。

网友:
想着不说改到12.6v了,改到16.8,哪怕是21v也不错!
一充4适用,4种电压啊。

网友:
请高手解答,我等学习之

网友:
网上很多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的文章,去搜来看看再说

网友A:
查IC1的资料,看它的工作电压条件满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IC1的资料,看它的工作电压条件满足不?

查不到!找不到资料,且这个变压器初级绕组,是两组共地吗?

楼主:
这个358通过1k电阻供电,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不到!找不到资料,且这个变压器初级绕组,是两组共地吗?

查PCB,其供电脚一般都有个电解电容,通过二极管整流的,一头是变压器绕组。
调低时监测下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PCB,其供电脚一般都有个电解电容,通过二极管整流的,一头是变压器绕组。
调低时监测下这个电压。 ...

现在不是调低不工作,是调不低

网友:
跑个次级电路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调低不工作,是调不低

那得把431的电路跑出来慢慢分析。。。。。。

网友B:
正反能给个完整的图吗?让我们看局部猜,爱莫能助

网友:
增加上臂,只会使电压升高,减小上臂电阻试试

网友:
那个原来不是5103,是5102吧

网友B:
原来上臂51+1k,下臂62k并6.2k约5.63k,算下来才25V多,如果要12.6V,上臂改成20+5k或者22+1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上臂51+1k,下臂62k并6.2k约5.63k,算下来才25V多,如果要12.6V,上臂改成20+5k或者22+1k试试 ...

难为您了!我先把上臂电阻改为30k+2k,最低电压21v,后改40k+2k,依然21v,现在是,它最低21v,不在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能给个完整的图吗?让我们看局部猜,爱莫能助

明天跑个图纸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为您了!我先把上臂电阻改为30k+2k,最低电压21v,后改40k+2k,依然21v,现在是,它最低21v,不在低了 ...

可能是R30大了,原来如果不限流的情况下恒压,输出25V,临界时光耦导通,输入端电流大概是(25-1.25)/1k=23-24ma
现在如果12V,那么经过限流后只有11ma,PC817线性光耦,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成比例的,那么输出端状态就不同了
R30换成470或者510欧试试一般12V电源光耦限流电阻也是470,
最好把光耦1脚单独接个470欧电阻到正输出那,限流电路和转灯可能就不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