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CNC接口板PWM输出口 采用光耦隔离是否合适?

楼主(2023-08-20):
如题,

主轴部分有2个口  主轴速度PWM输出和主轴方向,还有个冷却风扇
风扇和主轴方向是个开关信号应该就可以了,主要是主轴速度这个口(主轴转速最高2万左右)
PC817够用吗

网友A:
817速度能不能跟上?感觉这个位置用高速光耦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7速度能不能跟上?感觉这个位置用高速光耦更好些。

手头目前仅有些817  也觉得不妥

网友:
用高速光耦

网友:
高速光耦A3120

网友:
光耦也是有响应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