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hinkpad笔记本是否有过热关机功能?

楼主(2023-08-20):
烤鸡CPU温度到102度,为啥还没过热关机?
一般CPU温度多高会过热关机呢

网友:
这个功能需要在BIOS中设置一下才会有超温保护

网友A:
102度?笔记本估计没用了,联想据说用低温锡,150度就化了

网友:
温度高了,第一步是先降频,让温度下去,不会直接关机

网友:
这个要自己设置的,不同厂家不太一样吧。

网友:
好像一般是过热就会自动降频以减少发热量。

网友:
一般105℃才会过热保护,过热保护也是强制降压降频。

网友:
每个厂家bios设置不一样,具体看文字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度?笔记本估计没用了,联想据说用低温锡,150度就化了

为何用低温锡呢

网友:
过热关机不确定,死机就肯定

网友B:
省钱。
而且低温焊锡不耐用,也能迫使用户更新,即使售后也能赚一笔,联想售后利润占比很高,我每次去售后都被各种推销延保和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
而且低温焊锡不耐用,也能迫使用户更新,即使售后也能赚一笔,联想售后利润占比很高,我每次去售 ...

低温焊锡是不是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
而且低温焊锡不耐用,也能迫使用户更新,即使售后也能赚一笔,联想售后利润占比很高,我每次去售 ...

低温焊锡含铅量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温焊锡是不是容易虚焊?

低温焊锡一般是指138度的铋锡。比较脆,震动容易断裂碎开造成接触不良,芯片高温接近其熔点,如果芯片过热保护失效或者积温过高,焊锡甚至会熔化。

网友:
每个笔记本都有

网友:
当代应该早就不存在没有自动关机功能的机器

102度早了,当然不关机,顶多降频,120度可能会关机,8代台式U亲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省钱。
而且低温焊锡不耐用,也能迫使用户更新,即使售后也能赚一笔,联想售后利润占比很高,我每次去售 ...

并非是省钱,低温焊更贵。原因是被INTEL给忽悠了,搞低碳绿色环保,结果低温焊工艺不佳,过久老化。

网友:
现代移动平台提供了更精细的高温惩罚,在高温时优先减频、关闭核心保持TDP在额定范围内,比如T-States和Power Limit。
当然也提供传统的热保护,可以在ark上查到极限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并非是省钱,低温焊更贵。原因是被INTEL给忽悠了,搞低碳绿色环保,结果低温焊工艺不佳,过久老化。 ...

说这些话能骗骗的也只有不懂的人。我搞了9年焊接工艺,清楚得很。铋锡比无铅含银焊锡sac305便宜得很,至少便宜100块。联想这样做就是为了省钱,不顾用户,也不顾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这些话能骗骗的也只有不懂的人。我搞了9年焊接工艺,清楚得很。铋锡比无铅含银焊锡sac305便宜得很,至 ...

3月14日,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产业盛会SEMICON China 2017上,英特尔(展位W5-5523)向产业伙伴介绍了其新型低温锡膏(Low Temperature Solder,简称LTS)焊接工艺,这是一种创新性的表面焊接技术,能够有效减少电子产品制造过程中的热量、能耗与碳排放,同时可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特别指出联想积极配合

联想旗下生产研发基地联宝承担了该工艺的实际验证,发现其碳排放显著减少。联想计划2017年在8条SMT生产线实施新型低温锡膏焊接工艺,预计可减少35%碳排放。截至2018年底,联想将有33条SMT生产线(每条生产线配备两部焊接炉)采用新工艺,预计每年可减少5,956吨CO2排放,相当于670,170加仑汽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新工艺在“烘烤”过程中减少了热应力,进一步提高了设备可靠性。在早期部署阶段,联想发现制造过程中印刷电路板翘曲率降低了50%,每百万零件的缺陷率也有所减少。

这玩意,省钱能有多少,为了改进工艺和认证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