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忆捷S900L 512G固态与金百达 KP230、十铨 MP33同方案开卡

楼主(2023-08-20):
EAGET 忆捷 S900L系列 512GB 固态硬盘,现在无法读取,要如何才能开卡,求助各位大神!!万分感谢!

金百达KP230

黑色PCB正面可以看到主控是慧荣SM2263XT无外缓方案,闪存N1TTE1B1FEB1。

Teamgroup MP33
主控是 Silicon Motion 的 SM2263XT,四顆儲存顆粒是N1TTE1B1FEB1。

颗粒闪存查询结果!
Manufacturer:
Micron
Name:
B16A FortisFlash
Rebranded:
N1TTE1B1FEB1
Type:
TLC
Technology:
64-layer
Speed:
50 MT/s .. 667 MT/s
Capacity:
4 chips @ 1 Tbit
ONFI:
4.0
Topology:
Floating Gate
Process:
20 nm
Die Size:
58 mm²
(4.4 Gbit/mm²)
Dies per Chip:
4 dies @ 256 Gbit
Planes per Die:
2
Decks per Die:
2
Word Lines:
74 per NAND String
86.5% Vertical Efficiency
Read Time (tR):
76 µs
Program Time (tProg):
820 µs
Block Erase Time (tBERS):
15 ms
Die Read Speed:
842 MB/s
Die Write Speed:
39 MB/s
Endurance:
(up to)
1500 P/E Cycles
(40000 in SLC Mode)
Page Size:
16 KB
Block Size:
2304 Pages
Plane Size:
504 Blocks

网友A:
找2263xt b16开卡教程参考一下试试就行了,这个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2263xt b16开卡教程参考一下试试就行了,这个不难的

对头,找B16工具开卡就可以,很多的

网友B:
首先,你得有一个慧荣主控的NVMe  C盘,然后一个JMS583转接卡,最后是安装smi开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有一个慧荣主控的NVMe  C盘,然后一个JMS583转接卡,最后是安装smi开卡驱动 ...

这个思路很清奇!
JMS583转接卡 已经买了,win10已安装smi开卡驱动,慧荣主控的NVMe  C盘,没有,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2263xt b16开卡教程参考一下试试就行了,这个不难的

找了好多,都识别不了颗粒

网友:
期待你的后续。。

网友C:
ROM   模式下 2263不知道 反正嵌入式的ROM模式了就是返给SMI修哈哈  写保护

网友:
B16 很好开的 直接找2263XT B16的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M   模式下 2263不知道 反正嵌入式的ROM模式了就是返给SMI修哈哈  写保护

你小子什么意思嗷?

网友:
首先,63XT用583转接根本不需要另外加载SMI驱动。主控需要短接进入ROM模式,正常情况下开卡软件里是会识别到ROM模式的。如果依然识别不到,考虑硬件问题,比如主控虚焊,供电不全等因素

网友(2024-04-2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金百达KP230写不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