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源板是否包含整流桥?默认输入是24V AC,可改为12V DC么?

楼主(2023-08-20):
云台摄像头,默认24V AC供电,
电源板如图所示,这机器可以直接用12v dc供电么

网友:
直接用12v dc供电,试试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能找到这个图纸就好分析了。要不自己爬线路。

网友A:
没见桥式整流元件,可能是半波整流。你可测各电解电容的电压看最高多少?如果最高12V,那就可用12VDC,自己改一下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桥式整流元件,可能是半波整流。你可测各电解电容的电压看最高多少?如果最高12V,那就可用12VDC,自己 ...

有没有可能桥式整流原件在云台板上

下面图有桥式整流原件么

网友B:
我有个大华的球机,AC24V供电,和这个类似的电源板烧了,根据电路跑了一下,找到电源和网线的连接点,引出接线,接直流12V能够工作,只是一些报警、语音等功能没法用了,信号都从这个板子转出到外部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大华的球机,AC24V供电,和这个类似的电源板烧了,根据电路跑了一下,找到电源和网线的连接点,引出 ...

电源板烧了,云台还能用么?

网友:
你可测各电解电容的电压看最高多少?如果最高12V,那就可用12VDC,自己改一下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板烧了,云台还能用么?

反正我这个没问题,亲自试验过的,视频输出、变倍、变焦、云台控制等常用功能都正常,只是一些特殊功能用不成,需要那个电源板。这个电源板AC24V输入,其中一路转成12v直流,供给内部的机芯、步进电机等,只要找到往内部连接的12V,网络输出的4根线接好就能实现基本功能了。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整流桥

网友:
只要找到往内部连接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整流桥

这个器件有4个脚,丝印上写着DB1,这个是不是把交流变为直流的整流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器件有4个脚,丝印上写着DB1,这个是不是把交流变为直流的整流桥 ...

看电路板上标识,有+/—,中间2脚标注啥

网友C:
电源板就是一楼那张板,如果直接输入12v不可以就看看输出电容这里,看耐压和连接关系,主要看这三个电容

网友C:
还有就是电路板上的码完全没必要打码,只是代号,啥用都没有,不会泄密,别人拿去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就是一楼那张板,如果直接输入12v不可以就看看输出电容这里,看耐压和连接关系,主要看这三个电容 ...

这三个电容耐压都是25V
蓝色电容型号为 K405,470uF 25V
棕色电容型号为 K402,220uF 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电路板上的码完全没必要打码,只是代号,啥用都没有,不会泄密,别人 ...

码的是序列号,不是型号

网友D:
黑色带散热片的不是整流桥吗??好像共模电感还接着2个二极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电容耐压都是25V
蓝色电容型号为 K405,470uF 25V
棕色电容型号为 K402,220uF 25V ...

耐压是一方面,还有捋线路,假如是并联的在一路就简单多了,可能直接在电容这里加12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带散热片的不是整流桥吗??好像共模电感还接着2个二极管呢。

db1是不是Diodes bridge的缩写?
diodes bridge是不是整流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