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四刃 电锤钻头是不是要比两刃的好用很多

楼主(2023-08-20):
两刃 很容易在打孔的过程中漂移倾斜,而且遇到钢筋很容易卡住。

网友:
你试试看,我打孔前用墙壁金属探测仪简单测试的,没钢筋再打的,打到了钢筋只能换个地方,4刃的一定打孔慢,然后出屑不方便,要经常手工清理再继续打。

网友A:
两刃 很容易在打孔的过程中漂移倾斜,而且遇到钢筋很容易卡住。
以上的问题与刃有关?

网友:
理论上来说应该快一些,但排屑可能会差一些,那换成三刀刃会不会折中一点。

其实个人认为四刃的排屑问题厂家在设计时应该考虑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刃 很容易在打孔的过程中漂移倾斜,而且遇到钢筋很容易卡住。
以上的问题与刃有关? ...

其实两刃的方便打磨。,多买一根,按麻花钻样式打磨头部,当遇到钢筋,就用这个钻头用电钻模式,一般钢筋也能钻透吧,不考虑建筑强度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刃 很容易在打孔的过程中漂移倾斜,而且遇到钢筋很容易卡住。
以上的问题与刃有关? ...

与人有关

网友B:
四刃不会更慢,而是更快 ,在冲击作用下, 四刃切削的碎屑会更细。排屑更不会受影响。

网友:
四刃的我买过,用了几次,感觉没有二刃的好用,断了二根后就不再用了,我用二刃的没断过。可能是我买的质量不行。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2刃的相对容易偏,定位要手很稳。4刃的不那么容易偏。
只要转速快,没觉得4刃的排屑慢

网友:
屑都变成粉了,而且你们中途不把钻头拔出来吗?

网友C:
感觉半斤八两,区别不大,应该是商家宣传而已,我现在不信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半斤八两,区别不大,应该是商家宣传而已,我现在不信这些了

用用你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离合的锤钻,更应该用四刃的。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4刃的,学习一下。

网友:
四刃打孔中途不插拨两次,会象放屁样喷出一团灰贵价的喜利得和大菠萝也一样

网友:
还有种全钨钢三刃钻头,看着不错

网友:
同品牌同材质的钻头,四刃比两刃的要贵,效果没比较过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要快一点

网友:
四刃应该比两刃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刃不会更慢,而是更快 ,在冲击作用下, 四刃切削的碎屑会更细。排屑更不会受影响。 ...

我用过四刃的,个人感觉不如两刃的打孔快,唯一的好处就是万一打到钢筋反冲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