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zero air初体验。

楼主(2023-08-20):
苹果耳机坏了。一直没有耳机戴,
我的QQ音乐会员不是白瞎了么,
看到网上说漫步者zero air不错,
果断入手,下面是拆箱图,
请上眼。

楼主:
最后耳机套还是没用,不是因为眼子开的不好,

耳机套在兜里,走路时一摩擦,耳机盖会一开一合。
本身就是塑料连接件,增加磨损。
耳机没充电,第一次听歌5小时,
晚上充一夜电,今天继续测试时长,
音质方面,还不错,对的起价格
个人感觉右耳的音量大一点点,
没找到哪里能设置。
舒适度方面,感觉入耳部分有点大,带上稍有涨耳,
还算牢固,不会掉落。

楼主:
满电情况下,连续听歌6小时多一点,
音量调小点,续航时间能长一点,
正常带时长够用。
放充电仓半小时,能充70%
耳机接缝处,手摸上去明显,不光滑
触控不是很灵敏,有时控制不了暂停/开始/下一首(不排除是软件不兼容)问题不大,可以接受。
以上是所有开箱感受。
期待会用的久一点
谢谢观赏。

网友A:
国产的无线耳机电池寿命是硬伤,买过某品牌两副耳机,都是一年不到的时间电池续航就不到原来的70%,一年半不到20%。从此不再买国产的,现在用某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无线耳机电池寿命是硬伤,买过某品牌两副耳机,都是一年不到的时间电池续航就不到原来的70%,一年半 ...

之前带苹果一代耳机,音质,做工是真的好,缺点就是贵。

网友:
我现在通勤戴耳机必须是降噪的,这种没降噪的就算了吧,公交上噪音扛不住的

网友:
     我穷,坐车戴那种长的像胶棉防噪音耳塞一样的被动降噪耳机,插耳放上

楼主:
已经退货了,卡顿,耳机仓电量不耐用。还没有电量指示。
有没有电,剩多少电全靠猜。
七天无理由后,换货要运费,果断退货。

网友B:
这东西多少钱?楼主说说,值还是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多少钱?楼主说说,值还是不值?

110块,个人感觉,音质还行,听歌有时卡顿,不知道是我点背还是怎么,我用别耳机的不卡,耳机满电连续听歌6小时,官宣7小时,充电仓没有电量显示,充电仓满电,才充了二次,第三次直接充一大半,充电仓没电了。感觉新机就这质量,还是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