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60 K980行车记录仪的设计问题-2

楼主(2023-08-20):
360行车记录仪K980拆解方法分享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之前拆解过360的K980行车记录仪,因为怀孕拆开换了耐高温电池,但是另一个致命设计问题今年在我的车上爆出来了:设计不对称。行车记录仪重心不稳。螺丝松动导致右侧下垂。其实去年拆机已发现该问题,固定处的螺丝直接打进对面的塑料外壳,几次拆装下来就松松垮垮了,当时安装完成后为加固挤了不少胶水,现在松脱严重,已无力回天,选她家的产品还是要谨慎。

网友:
长期颠簸,裂开

网友A:
不仅仅是这种,其他品牌的只要支架中间带拧紧螺丝的都得时不时看看螺丝松动了没,360行车记录仪还是可以的吧,目前第一代360 J501依然在服役,就是电池挂了而已!

网友:
长期暴晒 颤抖

网友:
受力不均衡,又是震动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这种,其他品牌的只要支架中间带拧紧螺丝的都得时不时看看螺丝松动了没,360行车记录仪还是可以的 ...

我的一代还在车上服役,之前内测买的300多到400一个

网友:
耐高温电池贵吗?我的也要换电池了

网友:
我那个车子的行车记录仪也有这个问题,4S店装的,现在的故障是仰俯角固定不住。

网友:
这个可以算是设计缺陷

网友:
可以考虑换新了

网友:
360的不行的做工太差

网友:
还是强度不够

网友:
我的360行车仪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