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热风枪与南桥的不解之缘2,寨板南桥重植焊接

楼主(2023-08-20):
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对了!。。。。。。。。。。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说的q87南桥拆除的过程,其实是有拍几段视频的,但是论坛只能通过GIF展示出来,这次我处理了一下GIF。
第一步:背面预热

第二步正面加热

第三步轻轻拿起

第四步直面掉点

第五步复查短路

第六步清理焊盘

小朋友们学废了吗???

这次再来分享一次把B75拆下来重植再装回去的
苦逼过程
一 拆解

记得把助焊剂灌到它底部去,助焊剂有降温的作用,防止掉点

小朋友举手了。。。老湿,这里掉点了,老师:草

仔细看看,掉点?不存在的!

还是这些工具,有手就行!

拆完因为芯片底部有大量助焊剂要及时洗澡

二 研究

拆完给自己放了几天假,顺便滴滴了一个下午,研究了一下这个卡的扩展槽到底是个什么线序???

图片要缩小小的,练一练那些JS的眼神。到时候该开源肯定会开源的,
JS的扩展卡卖的越贵我们开源越快,一定要让JS赔的短裤套头上

三 回装

小朋友们需要购买下面的耗材

锡浆 183度中温的  约10元

钢网 约5元
刮刀  卡片可代替
小刀  你们谁没有吗?

锡浆不要太稀像稀饭那种不行,要晾干
有个很聪明的方法是把锡浆瓶子边上干掉的和底下稀的进行充分混合再来涂抹。
用力!争取把每个洞洞都填~满哦!
如果没有填到底。到时候这个锡球就不在芯片上,会跟着钢网一起下来!

因为我这个锡浆已经过期时长两年半了。。

重植次数:5。。。

对准A1脚位置
把板子上均匀糊一层助焊剂

当成一个普通BGA那样焊回去就是了

结果是故障没排除,还是概率性需要按压南桥才能开机
不是南桥内部就是PCB坏了
但是开了还是能用的
焊接基本OK

网友A:
单热风枪焊南桥非常困难,早期有铅的都很勉强,即便下边用预热台上边用风枪,焊完不虚的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热风枪焊南桥非常困难,早期有铅的都很勉强,即便下边用预热台上边用风枪,焊完不虚的都少。 ...

早期主板还都是6层板,焊锡也不一定是183中温,这个板是4层板,其实我为了排除问题总共上下4次了,简直和上下车一样方便

网友:
主板坏掉一般都是扔掉,从来没有想过修

网友:
密密麻麻的的BGA焊点,看的头皮发麻!

网友B:
可以试试用千住 138度的SnBiAg 锡膏,底下用风筒辅助加热即可。

网友:
老湿:工具我有,操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用千住 138度的SnBiAg 锡膏,底下用风筒辅助加热即可。

我还真的想过了,tb找了家最便宜的,买了不发货,也是囧了,算了

网友:
我在主板上拆焊过电容,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动起手来猜发现这玩意真难拆啊,又难拆又难焊,即使后来买了热风枪,拆焊电容也比普通板子难,更不要说BGA的拆焊了,这个真的考验动手能力。

网友:
牛人,我也能拆,但装不上去

网友:
我也能拆,但装不上去

网友C:
最后一图是什么板子?像显卡,但又插内存。

网友:
看搞维修的都是用焊台来操作南桥,我等小白如果用热风枪估计学费永远都教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是什么板子?像显卡,但又插内存。

这是矿机的主板,我最近研究玩这个当NAS,以后会专门开贴讲

网友D:
欺负我读书少么,助焊剂能降温才怪了,你说降熔点我倒是还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欺负我读书少么,助焊剂能降温才怪了,你说降熔点我倒是还信...

降合金熔点?是不可能的。。。助焊剂主要是靠自身挥发降低过高的区域的温度,让你更放心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