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息屏后自己关机,并且电源灯闪烁,是咋回事?

楼主(2023-08-20):
我的笔记本设置,接通电源后禁止休眠,但是可以关闭屏幕。由于天天要用电脑,所以下班后不关机,放一晚上,第二天来直接用。
最近发现,早上上班后,电脑唤不醒,电源灯在闪烁,开始以为是休眠了唤不醒。只能强制关机后重启,然后查看系统事件,发现有一天记录,电脑在某个时间的关闭是意外的,但是那个时间段没有任何其他日志。
目前我修改电源设置 将接通电源后,硬盘设置为永久不关闭,依然无效。sysmain 服务(原superfetch服务)禁用,也无效。
目前我的电脑配置为 win10 22H2 , 笔记本型号为 联想 yoga 6 pro。

补充内容 (2025-3-15 17:46):
今天装了一下ubuntu,突然发现这个操作系统在休眠的状态下不会死机。

网友A:
时间长了,电脑是彻底休眠,鼠标键盘是换不醒的,可以按一下电源键唤醒,但不是长按哦,长按就重启了。。。

网友B:
除了系统设置禁用休眠,还要进BIOS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电脑是彻底休眠,鼠标键盘是换不醒的,可以按一下电源键唤醒,但不是长按哦,长按就重启了。。。 ...

这招我试了,按电源键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系统设置禁用休眠,还要进BIOS进行设置

BIOS中内容比较简单,没有关于睡眠相关的设置,只有一个禁止 USB 关机充电的开关,我现在已经将 USB 设置为关机断电了,其他实在没有啥设置了。

楼主:
今天来上班,发现电脑又出现相同状况了。
这些天为了排查电脑是否会过热重启(这个轻薄本的散热其实是有问题的,CPU 100% 的时候,温度很容易到 90℃),我在电脑上装了 Core Temp 这款软件,并且设置了日志记录。

同时发现日志的结尾定位在凌晨 3:36分:

现在的问题是 3:36 分根本没有任何系统日志:

只有在 3:29 有一个Autopilot.dll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一天报十好几遍,绝对不可能到了凌晨就触发关机,应该不是它的原因。

我明天尝试换一个电源适配器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来上班,发现电脑又出现相同状况了。
这些天为了排查电脑是否会过热重启(这个轻薄本的散热其实是有问 ...

估计是有人来帮你关机的。估计是有人来帮你关机的。估计是有人来帮你关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来上班,发现电脑又出现相同状况了。
这些天为了排查电脑是否会过热重启(这个轻薄本的散热其实是有问 ...

搞个手机一直录像 看看是什么情况,我的电脑 也是笔记本  基本上没关过,早上来QQ都正常在线的。。搞个手机一直录像 看看是什么情况,我的电脑 也是笔记本  基本上没关过,早上来QQ都正常在线的。。搞个手机一直录像 看看是什么情况,我的电脑 也是笔记本  基本上没关过,早上来QQ都正常在线的。。

楼主:
将电源更换为联想 140W 充电头后,还没有出现死机的问题,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电源更换为联想 140W 充电头后,还没有出现死机的问题,继续观察。

观察一周了,还是没有死机状况出现,看来就是充电头的问题。我之前用的是联想 65w 口红充电器,然后查到贝尔金的扩展坞上进行充电,估计是扩展坞和充电头不兼容,因为我看到扩展坞上说,电源的功率必须得大于 65w(不包含65w)。不折腾了,还是直接用这个 140w 的拯救者充电头吧。

楼主(2023-09-26):
最近两天没有出现关机且电源灯闪烁的情况,而是出现了息屏后到了晚上直接重启的问题,我看了一下重启之前 CPU 温度比较低,应该不是高负载导致的重启。现在的问题依然是没有任何dump文件,我现在在系统设置中把 256k小内存转储 打开,看看能不能生成 dump 文件。同时下载一个联想硬件检测工具,看看能不能检测出来硬件故障。

网友C:
是不是电池要坏的前兆?

楼主(2024-01-19):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要坏的前兆?

电池刚换不久

楼主:
这两天又出现一次不插电息屏的时候死机,我手动长按电源键重启,本着试试看的想法,又一次看了一下Windows事件,启动的时候显示上次的关闭是未知原因的,然后顺着日志的关闭时间往前看,发现关机后,竟然还有日志,没有想到还看到一个微软息屏壁纸的进程竟然在关机后还在活动。看来这个关机事件是一个“假死”。
先把微软壁纸屏蔽掉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又出现一次不插电息屏的时候死机,我手动长按电源键重启,本着试试看的想法,又一次看了一下Windows ...

这次操作完成后,电脑息屏后,电源灯常亮,但是屏幕无法唤醒。难道我只剩下重装一条路可走了?

网友D:
关机后电源灯常亮可以关闭电脑的快速启动,系统和电脑硬件不会那么匹配

楼主(2024-02-18):
引用 网友D:
关机后电源灯常亮可以关闭电脑的快速启动,系统和电脑硬件不会那么匹配

电脑没有关机,只是息屏了,电源灯有时会长亮,有时会闪烁,但是就是唤醒不了屏幕。

网友:
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E:
电源管理里,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的时间看下,不想休眠的话几个模式一起调成从不。
这个设置,有时换了的驱动会跑回默认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里,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的时间看下,不想休眠的话几个模式一起调成从不。
这个设置,有时换了的 ...

目前已经改为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