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20多元买的电瓶修复仪

楼主(2023-08-20):
有坛友要看我20多元买的电瓶修复仪,今天有空拆开給大家看看内部。修复效果见我以前发的蛅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953-1-1.html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199-1-1.html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096-1-1.html

网友A:
感觉跟普通的充电器差不多!

楼主:
次级初看是一个振荡电路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电源充电器?

网友:
其实就是在次级输出端加了一个MOS管,以一定的频率让这个MOS管不停的导通和关断,实现所谓的“脉冲”修复

网友:
基本没用,该换电瓶还是要换

网友:
该换还得换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修复作用,反正我看到修电动车的没几个用电池修复仪的。

网友:
如果自己做,可以用NE555之类的产生PWM去控制一个MOS,将原来充电器的输出经过MOS后再接到电瓶,这样就可以给你原来的充电器加上“脉冲修复”功能了,这是正脉冲,负脉冲就是在正脉冲之后加入一个给电瓶放电的过程(一般是用功率大一点的电阻实现,有的是多电阻并联),充充放放,就是所谓的“正负脉冲”充电器了

网友B:
百度了一下已经有坛友做了这样的脉冲修复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5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已经有坛友做了这样的脉冲修复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55 ...

最近看b站拿刀劈锂电,个个着,发现锂电行业还是不给力,铅酸又买了7,8块给ups用上了,还就买的二手铅酸,拿这激活器慢慢搞

网友:
20元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至少功能齐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普通的充电器差不多!

没有低压滤波,没有恒流和恒压控制,只是一个简单的脉冲电压输出。

网友:
神奇,这样就能修复电池。

网友:
这算不算智商税呢

网友C:
不说说使用下来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说使用下来实际效果如何

我用下来可以说效果惊人。可以打开我给的链接看。

网友D:
早知道楼主需要,我给你做一个不就完了,要价1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知道楼主需要,我给你做一个不就完了,要价19元

上次给过我一个,效果没这好。

网友:
铅酸电池使用有一点用,大概工作原理就是高频脉冲激活硫化铅那个意思,频率段也很关键